关于STM32F103烧录秉火WIFI出现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各位大佬: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C8T6,WIFI模块是自己买的8Pin的ESP8266-01,按照*火给的WIFI程序烧录(程序一点也没修改),硬接线已经上传:CH-PD = 3.3V,VCC-3.3V,GND-GND,TXD-PB11(usatr3的RXD),RXD-PB10。结果我用一根USB-TTL线进行串口监控:图也在上面了。请问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要测试,一下。你先发AT看返回值如果正常(返回OK),那就说明不是硬件问题。还有就是,可能你8266固件版本不对,重新下载一下(官网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测试,一下。你先发AT看返回值如果正常(返回OK),那就说明不是硬件问题。还有就是,可能你8266固件 ...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