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在开发IC卡中一些经验

楼主(2018-07-27):
做IC读卡器,一开始没有什么概念,上网找了找,锁定了这几款芯片,NXP的MF-RC500
RC522,RC531,FM1702SL FM1702NL,一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RC500,因为网上这款芯片的资料比较多。因板子的大小有限制,所以也考虑过RC522 ,这款芯片,小很多,然后在网上看了ZLG的RC522模块,大小跟一元硬币差不多。当时就想采用这款,不过去买芯片的时候,居然没有,只买了RC500 ,FM1702SL,呵呵,一开始以为FM1702是RC500的山寨版,不过后来才知道,FM1702NL才是,FM1702SL是RC632的。这点从脚位上就看的出。比较一下这几款芯片,RC500稳定,价格较高,大概25-30一片吧,RC522的话,价格便宜些,只是没有EEPOM,当然最便宜的还是复旦微的FM1702SL,这个我问过李健工作室的店主,他说FM1702SL批量的话,15 ,16都可以拿到货,于是就采用这款。
二,做版
       之前在网上找了很多RC500芯片的资料,芯片资料,原理图,PCB图。我也都看了一遍,觉的天线这块是比较难的。FM1702SL用心的话,在网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资料齐备后,开始画原理图,主要是几个谐调电容的值,参考资料上的就行了。
重点关注一点TX1 TX2 RX 这几个脚位,资料上写VMID必须接68NF的电容,实际上我接104或是103也是可以的。因为FM1702SL是和单片机SPI通信的,对SPI不熟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相关资料。SPI,I2C,UART,这几个都是必须掌握的,经常要用到。原理图画好后,检查一下,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画PCB了,这个不属于本文内容,在此不做介绍。PCB画好后,开始打版,送到工厂去加工也行。自己做版也行。我自己是用感光板做的,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方法,比如热转印,不过我觉的还是感光板比较好些,可以做出很细的线,然后过程也不是很麻烦。因为我这是个双面板,所以有此过孔之类的就不适合放在芯片下面。对感光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另一篇感光板之双面板制作方法。
三,焊接
       焊接没有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注意一下有极性电容,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不要接反就是了,这点的话,在PCB的丝印层给画出来就行了,这样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还有STC89C52RC,FM1702SL,MAX232这几个芯片是贴片的。对生手来说,可能是有点困难,可以去优酷网上,找一些贴片的焊接视频看下,然后自己找一块废板联系,我当初就是用MAX232在一块做废掉的感光板上练习,主要就是拖焊吧,熟能生巧。焊接元件的时候要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至于为什么,你找一块别的板子,看一下就明白了。注意焊接完后,检查一下,不要有虚焊,短路。贴片看下,不该连的脚位有没有连接。
三,硬件调试
这一步我在网上找了些文章看看,关键就是电源吧,要测下电源电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存在,还有就是从最小系统开始,等单片机没有问题了,然后再焊接别的驱动芯片,反正就是一步步来,单片机的话,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频率就行了,没有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有很小的电压就对了。单片机没有问题了,给程序下载进去,我这里用的是STC直接下载就行了。可以写个小程序,控制一下喇叭或LED灯,看看正常不。单片机没有问题了,焊接别的芯片,参照芯片资料上的标准,量一下芯片脚位的电压,
四,软件编写调试
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花时间最多的一部分,当初我做一部分的时候,郁闷的不得了,由于信心不足,怕是软件写的有问题,又怕是硬件有问题,反正就是在这两方面来回的搞,如果有条件的买个样机回来参考一下,能大大提高开发速度。写程序主要就是看芯片手册,看网上的文章,看论坛里别人的贴,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看没有相关的参考程序,如果有的话,那就事半功倍,不过网上的程序有时也会有问题,所以还是要给芯片本身搞清楚,这样看别人的程序,修改起来不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FM1702SL主要就是和单片机SPI通信这部分,芯片本身的初始化,然后就是读写之类的功能操作。读IC卡,主要就是寻卡,能寻到卡,可以说就成功一大半了。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在用示波器看TX1,TX2脚的时候,是一个类似山脉起伏一样的13.56MHZ的波形,电压的话,大概是2.6V左右。这个你们可以参考下。经过两个电感后就变成了正弦波了。FM1702SL的那些寄存器的功能一定要搞清楚,写程序的时候,可以先完成一些简单的,以后再将其它的功能以函数形式加上去调用就行了。
因为这个读卡也用到了上位机软件,所以可以去网上找些现成的上位机软件来加快开发进度,当然也可以跟搞上位机的朋友或是同事合作,毕竟一个人不是万能的。其实一开始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是不错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