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红外发射与解码源程序

楼主(2018-07-27):
红外程序

/*-----------------------------------------------
  名称:红外发射原理
  修改:无
  内容:通过红外发射接收闪烁LED,同普通LED显示程序相同。
  由于主板集成了红外38K调制,所以只需发送需要发送的码即可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Send=P1^2;  //定义红外发射
sbit IRRev =P3^2;  //接收接口

sbit LED = P1^6;   //演示LE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LED = IRRev;   //接收值反应到LED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                  //重新赋值 65.536ms
TL0=0;

IRSend=!IRSend;//发射管电平取反,表明以周期 65.536x2 ms时间闪烁

}

网友A(2020-03-04):
下载看了下,不可用!无参考价值!

网友B:
终于找到了,太好了,我要,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