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适合做低功耗的产品吗?

楼主(2018-07-27):
STM32出了L的产品,像F103这系列的,还合适做低功耗的产品吗?F103价格优势大

网友A:
也适合,看你怎么做。

网友B:
额,这个没实际做过,不是很清楚。网上有一个人写的一个文章,你看下。

超低功耗黑马-STM32L476-Discovery评测
www点21ic点com/evm/evaluate/MCU/201511/647053.htm(点替换成.)

网友C:
看你要求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D:
STM32的L系列是做低功耗的,F系列是通用的,还有MSP430也是低功耗的,要想低功耗的话就得几种低功耗模式用得挺溜,低功耗一般都是电池供电,反正我学习过程(不是做产品)中都是直接供电,而不是电池供电,感觉不出来什么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