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两个闹钟的LCD1602屏小型单片机万年历制作

楼主(2018-07-27):
本设计中,在按键处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虽然只有三个按键,不同状态下,实现不同的功能.
为了节省用电,设计背景灯有按键铵下才亮,延时5秒后灭.长按K1进入设置状态,按K2移位,K3数字加.依次设置年月日,星期,时分秒,闹钟1,闹钟2.
在走时状态下,按K2显示闹钟1,按K3显示闹钟2,延时5秒后返回走时.在显示闹钟状态下,按K1,开关闹钟,显示"*"为开.走时状态下显示"%"为只有一个闹钟开,显示"@"为两个闹钟开.在闹钟响铃时,按任意键关闭声音.

制作出来的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uchar T0RH,T0RL;
bit flag1s = 1;                         //1秒标志
bit flag200ms = 1;                 //200毫秒标志
bit beeonoff1=0,beeonoff2=0;         //闹钟1,2开关标志
bit beeon = 0;                                         //峰鸣开关
uchar keybee = 0;                //按键闹钟1,2切换
uchar hourbee1=0x08,minbee1=0x00,hourbee2=0x13,minbee2=0x30;          //闹钟1,2存放值
uchar flag = 0;                //闹钟显示时间
uchar pos = 0;                 //设置时间引索
sint buftemp;                //温度暂存

struct  sTime {
        uchar year;
        uchar mon;
        uchar day;
        uchar hour;
        uchar min;
        uchar sec;
        uchar week;
  };
struct sTime buftime;

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
void ShowTemp();
void RefrTime();

void main()
{
        bit reg = 0;
        uchar bufsec = 0xaa;

        EA = 1;
        ConfigTimer0(2);
        LcdInit();
        DS1302Init();
        Start18B20();
        GainTime(&buftime);
        RefrTime();
        while(1)
        {
                KeyDriver();
                if (!pos)
                {
                        if (flag200ms)
                        {
                                flag200ms = 0;
                                GainTime(&buftime);
                                if (bufsec != buftime.sec)
                                {
                                        RefrTime();
                                        bufsec = buftime.sec;
                                }
                                if (((hourbee1==buftime.hour) && (minbee1==buftime.min) && beeonoff1) || (hourbee2==buftime.hour) && (minbee2==buftime.min) && beeonoff2)
                                {
                                        beeon = 1;
                                }
                                else
                                {
                                        beeon = 0;
                                }
                        }
                        if (flag1s )
                        {
                                flag1s = 0;
                                reg = Get18B20Temp(&buftemp);
                                if (reg)
                                {
                                        ShowTemp();
                                }
                                Start18B20();
                        }
                }
        }
}

void ShowTemp()                         //温度显示
{
        schar i = 0;
        uchar len=0;
        uchar tempint,tempdec;           //温度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存放
        uchar buf[4],str[6];

        tempint = (buftemp>>4) & 0x7f;                //取出整数部分
        tempdec = buftemp & 0x0f;                        //取出小数部分
        do {
                buf[i++] = tempint%10;
                tempint = tempint/10;
          }while (tempint > 0);
        if (i < 2)
        {
                str[len++] = ' ';
        }
        while (i-- > 0)
        {
                str[len++] = buf[i] + '0';
        }
        str[len++] = '.';
        str[len++] = (tempdec*10/16) +'0';

        str[len] = '\0';
        LcdShowStr(11,1,str);
}

void NumToStr(uchar x,uchar y, uchar *str)                 //数据转换字符
{
        uchar buf[3];

        buf[0] = (*str>>4) + '0';
        buf[1] = (*str&0x0f) + '0';
        buf[2] = '\0';
        LcdShowStr(x,y,buf);
}

void RefrTime()                                                  //刷新时间
{
        NumToStr(2,0,&buftime.year);
        NumToStr(5,0,&buftime.mon);
        NumToStr(8,0,&buftime.day);
        LcdShowStr(15,0,&buftime.week);
        if  (((flag>0) && (keybee ==1)) || ((pos>=14) && (pos<=17)))        //闹钟1显示
        {
                NumToStr(2,1,&hourbee1);
                NumToStr(5,1,&minbee1);
                LcdShowStr(8,1,"-1");
        }
        else if (((flag>0) && (keybee ==2)) || ((pos>=18) && (pos<=21)))         //闹钟2显示
        {
                NumToStr(2,1,&hourbee2);
                NumToStr(5,1,&minbee2);
                LcdShowStr(8,1,"-2");
        }
        else
        {
                NumToStr(2,1,&buftime.hour);
                NumToStr(5,1,&buftime.min);
                NumToStr(8,1,&buftime.sec);
                if (beeonoff1 && beeonoff2)                                  //如果两个闹钟开,则显示"@"
                        LcdShowStr(0,1,"@");
                else if (!beeonoff1 && !beeonoff2)                  //如果两个闹钟关,则不显示,
                        LcdShowStr(0,1," ");
                else
                        LcdShowStr(0,1,"%");                                  //如果其中一个闹钟开,则显示"%"
        }
}

void BeeOnroOff()                        //闹钟开关时显示
{
        if (keybee == 1)                //闹钟1开关
        {
                beeonoff1 = ~beeonoff1;
                if (beeonoff1)
                {
                        LcdShowStr(0,1,"*");                         //显示"*",表示闹钟开
                }
                else
                {
                        LcdShowStr(0,1," ");
                }
        }
        else if (keybee == 2)         //闹钟2开关
        {
                beeonoff2 = ~beeonoff2;
                if (beeonoff1 || beeonoff2)
                {
                        LcdShowStr(0,1,"*");
                }
                else
                {
                        LcdShowStr(0,1," ");
                }
        }
}

void CurPosit()                                                           //光标位置,设置修改的位置
{
        switch(pos)
        {
                case 1: LcdSetCort(2,0); break;                //日期
                case 2: LcdSetCort(3,0); break;
                case 3: LcdSetCort(5,0); break;
                case 4: LcdSetCort(6,0); break;
                case 5: LcdSetCort(8,0); break;
                case 6: LcdSetCort(9,0); break;
                case 7: LcdSetCort(15,0); break;         //星期
                case 8: LcdSetCort(2,1); break;                 //时间
                case 9: LcdSetCort(3,1); break;
                case 10: LcdSetCort(5,1); break;
                case 11: LcdSetCort(6,1); break;
                case 12: LcdSetCort(8,1); break;
                case 13: LcdSetCort(9,1); break;
                case 14: LcdSetCort(2,1); break;          //闹钟1
                case 15: LcdSetCort(3,1); break;
                case 16: LcdSetCort(5,1); break;
                case 17: LcdSetCort(6,1); break;
                case 18: LcdSetCort(2,1); break;           //闹钟2
                case 19: LcdSetCort(3,1); break;
                case 20: LcdSetCort(5,1); break;
                case 21: LcdSetCort(6,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ightShift()                          //向右移动
{
        if (pos != 0)
        {
                if (pos < 21)
                        pos++;
                else
                        pos = 1;
                if ((pos==14) || (pos==18) || (pos==1))
                        RefrTime();
                CurPosit();
        }
}

uchar IncBcdHigh(uchar dat, uchar n)           //高位加
{
        if ((dat&0xf0) < (n<<4))
                dat += 0x10;
        else
                dat &= 0x0f;
        return dat;
}

uchar IncBcdLow(uchar dat, uchar n)                   //低位加
{
        if ((dat&0x0f) < n)
                dat += 0x01;
        else
                dat &= 0xf0;
        return dat;
}

uchar IncBcdWeek(uchar dat, uchar n)                //星期加
{
        if ((dat&0x0f) < n)
                dat += 0x01;
        else
                dat = 1;
        return dat;
}

void IncSetTime()                 //向上(加)
{
        switch (pos)
        {
                case 1: buftime.year = IncBcdHigh(buftime.year,9); break;
                case 2: buftime.year = IncBcdLow(buftime.year,9); break;
                case 3: buftime.mon = IncBcdHigh(buftime.mon,1); break;
                case 4: buftime.mon = IncBcdLow(buftime.mon,9); break;
                case 5: buftime.day = IncBcdHigh(buftime.day,3); break;
                case 6: buftime.day = IncBcdLow(buftime.day,9); break;
                case 7: buftime.week = IncBcdWeek(buftime.week,7); break;
                case 8: buftime.hour = IncBcdHigh(buftime.hour,2); break;
                case 9: buftime.hour = IncBcdLow(buftime.hour,9); break;
                case 10: buftime.min = IncBcdHigh(buftime.min,5); break;
                case 11: buftime.min = IncBcdLow(buftime.min,9); break;
                case 12: buftime.sec = IncBcdHigh(buftime.sec,5); break;
                case 13: buftime.sec = IncBcdLow(buftime.sec,9); break;

                case 14: hourbee1 = IncBcdHigh(hourbee1,2); break;
                case 15: hourbee1 = IncBcdLow(hourbee1,9); break;
                case 16: minbee1 = IncBcdHigh(minbee1,5); break;
                case 17: minbee1 = IncBcdLow(minbee1,9); break;

                case 18: hourbee2 = IncBcdHigh(hourbee2,2); break;
                case 19: hourbee2 = IncBcdLow(hourbee2,9); break;
                case 20: minbee2 = IncBcdHigh(minbee2,5); break;
                case 21: minbee2 = IncBcdLow(minbee2,9); break;
                default: break;
        }
        RefrTime();
        CurPosit();
}

void EntertimeSet()                        //进入时间设置
{
        pos = 21;
        RightShift();
        LcdCoorTwin();                //光标闪动
}

void KeyAction(uchar cod,bit set)                          //按键动作
{
        switch(cod)
        {
                case 0: if (!set)
                                {
                                        if (flag > 0)                        //闹钟延时显示状态下,则可以设置闹钟开关
                                                BeeOnroOff();
                                        pos = 0;
                                        SetTime(&buftime);
                                        LcdClsCur();                 //光标闪动清除
                                }
                                else                                          //进入设置
                                {
                                        flag = 0;                          //延时显示时间清零
                                        EntertimeSet();
                                }
                                        break;
                case 1: if (!set && (pos==0))                        //非设置状态,显示闹钟1
                                {
                                        keybee = 1;
                                        flag = 3;                                        //延时6秒计算
                                        if (beeonoff1)
                                        {
                                                LcdShowStr(0,1,"*");         //显示闹钟标志
                                        }
                                        else
                                        {
                                                LcdShowStr(0,1," ");
                                        }
                                        RefrTime();
                                }
                                else if (pos!=0)                                 //设置状态,数字移动
                                {
                                        RightShift();
                                }
                                        break;
                case 2: if (!set && (pos==0))                        //非设置状态,显示闹钟2
                                {
                                        keybee = 2;
                                        flag = 3;                                         //延时6秒计算
                                        if (beeonoff2)
                                        {
                                                LcdShowStr(0,1,"*");           //显示闹钟标志
                                        }
                                        else
                                        {
                                                LcdShowStr(0,1," ");
                                        }
                                        RefrTime();
                                }
                                else if (pos!=0)                           //设置状态,数字加
                                {
                                        IncSetTime();
                                }
                                          break;
        }
}

void LedLigh(bit ledt)                                  //背影灯开启
{
        static bit ledflag = 0;
        static uint ledcou=0;

        if (ledt)
        {
                ledflag = 1;
                ledcou = 3000;
                LED = 0;
        }
        if (ledflag)
        {
                if (ledcou > 0)
                {
                        ledcou--;
                }
                else
                {
                        ledflag = 0;
                        LED = 1;
                }
        }
}

void AlarmClock(bit on, bit beet)                //闹钟发声         on 闹钟触发开关,beet为按键暂时关
{
        static bit off = 0;
        static uchar alcou=0;

        if (on)
        {
                if (beet)
                        off = 1;
                if (!off)
                {
                        alcou++;
                        if (alcou == 255)
                        {
                        alcou = 0;
                        }
                        if (alcou > 150)
                        {
                                BEE = ~BEE;
                        }
                }
                else
                {
                        BEE = 1;
                }
        }
        else
        {
……………………

网友A:
大神,膜拜

网友B(2018-09-08):
和我想做的差不多,就等下下来实践一下

网友C(2018-12-31):
老哥,我下载下来修改,发现好多.C文件不知道怎么修改,求教

网友D:
太厉害了,求指导呀。。。。

网友E:
这个帖子不错,自从自己开始自己自学单片机,从来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多谢了。

网友F(2019-02-22):
谢谢楼主,正准备做个这种的。

网友G(2020-11-15):
谢谢楼主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23-02-01):
感谢楼主分享,收下了。

网友I:
老哥怎么没有复位

网友J(2023-03-12):
正在学习的内容,非常感谢!!!

网友K(2025-11-27):
我做的屏幕亮,但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K:
我用的是STC89C52.这个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K:
我又用了AT89S52也不行啊?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