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创建新项目选择stc89c52与at89c52型号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keil创建新项目之前不是会让选单片机型号吗,如果我选的at89c52,程序头文件是reg52,那么能用来烧录stc89c52rc吗,程序能用吗

网友A:
可以 但如果用到STC自己的寄存器 要在程序里声明 否则多余89C52的功能不能用

网友B:
可以用,如果你用到了at89C52的没有的功能,比如1T功能,还有其它,这个芯片没有是功能,就要在前面声明一下
如:
sfr AUXR=0X8E;//定义STC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这个功能AT89C52没有
主程序里面配置
AUXR=0X40;              /*工作在1T模式*/
还有很多at89c52没有的功能;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