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88 金属探测器非接触检测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18-07-27):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A88 金属探测器非接触检测模块如何用,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只要连接电源、调整电位器,然后测试,探测到就会be be be 响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是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连接电源、调整电位器,然后测试,探测到就会be be be 响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是5.0v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