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数据有效性的疑问

楼主(2018-07-27):
这个字节发送函数我看得明白是符合数据位的有效性性规定,一字节数据一次一位发送,以SCL=1保证数据有效性,之后将SCL置0,当需要再发送一位时SCL=0,符合数据有效性

可是这个字节接收函数首先他就让SCL=0,不是很懂,我的初步理解结合两个函数一起看,当字节发送函数时由主机控制SCL变化,发送一位上SDA,让SCL=1,先保证他数据有效传输,然后SCL=0,同上,之后再发送一位时,SCL=0,因此SDA可以变化,对于字节接收函数,此时由从机控制SCL变化,当主机发送完数据丛机准备接收时,首先打开SCL=0,保证一位一位接收时SDA可以变化,当有一位在SDA上时,让SCL=1,保证传输到从机这的数据是有效的。请大佬指证

至于最初的字节接收函数开始的SDA=1,和最后的SCL=0不是很懂。

请大佬指教一下,不是很懂,希望大佬能详细讲解下,这里想了很久卡了很久,希望大佬可以对比着这两个函数讲讲数据传输过程。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I2C_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I2C_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0,i;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不是很明白???)
  for(i=0;i<8;i++)
      {
        _nop_();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_();
        _nop_();
      }
  scl=0;      (不是很懂???)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2C_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i)&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网友A:
接收函数一开始SDA置一,是让从机来决定总线电平,不产生线与,使用这个接收函数时,主机是发送了接收指令给从机,从机送出数据,当从机接收到发送指令后,就会把数据的第一位放到总线上,这个时候的SCL就是发送指令的最后一位的结束,就是低电平,所以接收函数的SCL以低电平开始,每产生一个高电平,在其下降沿之后,从机再放第二位数据到总线上。。。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新手学习

网友C:
看IIC信号传送要求,理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函数一开始SDA置一,是让从机来决定总线电平,不产生线与,使用这个接收函数时,主机是发送了接收指令 ...

那接收函数的数据位有效性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