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调试的求助,遇到ERROR CLOSED

楼主(2018-07-27):
最近调试WIFI模块时遇到的问题:
一:单链接模式
具体配置本人参考的是:
https://blog.csdn.net/m0_38048888/article/details/79768412
但是配置到第5步时遇到了 ERROR CLOSED
这个问题在网上的参考资料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一篇:https://blog.csdn.net/rong81590509/article/details/76133002但还是未能够解决问题,原因我也不能想清楚。好吧,好吧,既然单连接模式失败,那么我尝试下其他吧。
二:多链接模式
也一样,配置到连接服务器时一样:ERROR 0,CLOSED 、ERROR 1,CLOSED、ERROR 2,CLOSED、ERROR 3,CLOSED,这下我真不知道如何继续做了,请问输入AK回应是OK的情况下,为啥这一步就是跨不过去呢?注:我是用USB TO TTL烧录指令的,硬接线参考网上5线

网友A:
兄台,如果你连接TCP SERVER,有没有确认TCP SERVER的端口开放正确?esp8266获得正确ip?或者有没有开启了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如果你连接TCP SERVER,有没有确认TCP SERVER的端口开放正确?esp8266获得正确ip?或者有没有开启了 ...

谢谢您的回复,TCPSERVER我是开启的不过ip是10.63.92.2,防火墙一定要关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TCPSERVER我是开启的不过ip是10.63.92.2,防火墙一定要关闭吗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