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样把ADC0832替换成PCF8951,要求功能不变

楼主(2018-07-27):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现在这个仿真图是ADC0832模块2路数字电压表设计,要把这个模块换成PCF8951模块,要求功能不变,程序应该怎么改呢,请帮帮忙看看该怎么解决,新手,还有些地方弄不太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看了芯片手册,其时你可以不用改,如果你做硬件的话建议你用一个带AD的单片机来做,很简单的,没有IIC协议,只需要配置一下单片机的相关寄存器,如果你只想学习的话,建议你去学习一下IIC协议.我以前做产品的时候,就把AD芯片省了,让带AD的单片机做.现在好象没有用AD芯片了吧.

网友B:
AD部分的电路和程序均要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部分的电路和程序均要重写。

能帮忙改一下吗,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改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改一下吗,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改 谢谢

介绍你2个参考案例,自己去对照研究。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rar (35.29 KB, 下载次数: 10)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TXD输出CLK).rar (36.86 KB, 下载次数: 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