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笔记

楼主:
1.定时器参数
1.1 基本定时器
typedef enum
{
  TIMER_A0              ,
  TIMER_A1              ,
  TIMER_A2              ,
  TIMER_B0              ,
  TIMER_NUM             ,
}TIMERn;             //定时器模块

1.2 定时器通道引脚、时钟选择
const GPIO_PIN TIMER_CHANEL_PIN[TIMER_NUM][TIMER_CH_NUM]=
{// CH0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P1,1},{P1,2},{P1,3},{P1,4},{P1,5}},                  //TIMER_A0
  {{P1,7},{P2,0},{P2,1}},                                //TIMER_A1
  {{P2,3},{P2,4},{P2,5}},                                //TIMER_A2
  {{P5,6},{P5,7},{P7,4},{P7,5},{P7,6},{P3,5},{P3,6}}     //TIMER_B0
};//通道引脚
const GPIO_PIN TIMER_CLK_PIN[TIMER_NUM] =
{
  {P1,0},//TIMER_A0----ACLK----
  {P1,6},//TIMER_A1----ACLK----
  {P2,2},//TIMER_A2----SMCLK----
  {P7,7} //TIMER_B0----MCLK----
};//外部时钟输入引脚

2.定时器功能
2.1 实现基本定时
extern STATUS   TIMER_Interval_Us   (TIMERn, uint32_t us);  //初始化一个us级的定时中断
#define         TIMER_Interval_Ms(timer,ms)  TIMER_Interval_Us(timer,(uint32_t)ms*1000)

2.1.1 中断向量设置传参
/*******************************************************************************
*  函数名称:Set_Vector_Handler(VECTORn vector,__interrupt void pfunc_handler(void))
*  功能说明:设置中断向量地址
*  参数说明:
            VECTORn vector  :中断向量(枚举变量,见.h文件)
            __interrupt void pfunc_handler(void)  : 中断服务函数
*  函数返回:无
*  使用示例: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PORT1,GPIO_IRQ_Handler);    //设置PPORT1中断服务函数为GPIO_IRQ_Handler,需要先定义中断服务函数,另外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再开启中断
********************************************************************************/
void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n 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func_handler(void))
{
  if(SYSX->RIVECT == DISABLE)        //如果没有设置中断向量表到RAM,则设置
  {
    Set_VectorTable_To_RAM();                       //设置中断向量表到RAM
  }
  //此处若有警告可忽略
  __VECTOR_RAM[vector] = (ISR_TYPE)pfunc_handler;     //设置该中断向量地址
}

2.1.2 定时中断
/*******************************************************************************
*  函数名称:TIMER_Interval_Us(TIMERn timer,uint32_t us)
*  功能说明:定时器定时初始化(单位:us)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uint32_t us          : 定时时间
*  函数返回:不成功则返回ERROR,成功则返回SUCCESS
*  使用例程:TIMER_Interval_Us(TIMER_B0,2500);  //TB定时间隔2.5ms中断
********************************************************************************/
STATUS  TIMER_Interval_Us(TIMERn timer,uint32_t us)
{
#ifdef DELAY_TIMER
  ASSERT((timer != DELAY_TIMER),
         "TIMER_Interval_Us",
         "定时器已经设置为默认延时功能,不能再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不允许这种情况下还宏定义该定时器作为延时所用的定时器,请在system.h里修改DELAY_TIMER宏定义
#endif
  TIMERX[timer]->CLR = BIT_SET;//置位
  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SMCLK;
  TIMERX[timer]->ID = 0u;//分频系数清零
  //计数值
  uint32_t Counter_Value = (uint32_t)(us * g_sClock.SMCLK.fMHZ);
  while(Counter_Value > 65536)
  {
     TIMERX[timer]->ID ++;
     Counter_Value >>= 1;
     if((TIMERX[timer]->ID == 3u) && (Counter_Value > 65536))   //这个时候意味得选择更低频率的时钟了
     {
      if(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ACLK) //如果时钟已经是最低的ACLK了,那么意味着设置的频率太低了,失败返回ERROR
      {
        return ERROR;
      }
      //更换为更低的ACLK,从新配置
      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ACLK;
      TIMERX[timer]->ID = 0u;
      Counter_Value = (uint32_t)(us * g_sClock.ACLK.fMHZ);
      continue;
     }
  }
  if(Counter_Value <= 1)//出现这种情况,说明频率不合适
  {
    return ERROR;
  }

  TIMERX[timer]->CCR[0] = (uint16_t)(Counter_Value - 1u);//为什么要减一??因为TAR/TBR计数器从CCR0变化到0还有一个计数周期
  TIMERX[timer]->CCTL[0].CAPMODE = RESET;//比较模式
  TIMERX[timer]->IE = RESET;             //关闭溢出中断
  TIMERX[timer]->CCTL[0].IE = RESET;     //关闭通道中断
  TIMERX[timer]->MC = TIMER_MC_UP;      //增计数模式

  return SUCCESS;
}

2.1.3 初始化实例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TIMER0_A0,TIMER_TA0_IRQ_Handler);    //设置中断向量,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在开启中断
  TIMER_Interval_Ms(TIMER_A0,200);//初始化一个200ms的定时中断
  //TIMER_Interval_Us(TIMER_A0,1000000);                    //初始化一个1000ms的定时中断,不要写为1000*1000,否则会提示超出范围
  TIMER_ITConfig (TIMER_A0,TIMER_CCR0_IRQn,ENABLE);

EnableInterrupts();

__interrupt void TIMER_TA0_IRQ_Handler()
{
  LED_Turn(LED2); //黄灯
  //FLAG_10MS=1;
}

2.2 PWM输出
2.2.1 PWM计数模式
#define TIMER_MC_STOP         (0)  /* Timer A mode control: 0 - Stop */
#define TIMER_MC_UP           (1)  /* Timer A mode control: 1 - Up to CCR0 */
#define TIMER_MC_CONTINUOUS   (2)  /* Timer A mode control: 2 - Continuous up */
#define TIMER_MC_CONTINOUS    (2)  /* Legacy define */
#define TIMER_MC_UPDOWN       (3)  /* Timer A mode control: 3 - Up/Down */

2.2.2 PWM输出模式
typedef enum
{
  TIMER_PWM_OUTMOD0     ,
  TIMER_PWM_OUTMOD1     ,
  TIMER_PWM_OUTMOD2     ,
  TIMER_PWM_OUTMOD3     ,
  TIMER_PWM_OUTMOD4     ,
  TIMER_PWM_OUTMOD5     ,
  TIMER_PWM_OUTMOD6     ,
  TIMER_PWM_OUTMOD7     ,
}TIMER_PWM_OUTMODn;       //PWM波输出波形

各种计数情况下pwm输出模式

2.3 pwm输出
2.3.1 pwm初始化
/*******************************************************************************
*  函数名称: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n timer, uint32_t fre, uint8_t ChannelNum,...)
*  功能说明:定时器PWM输出初始化(可以多个通道同时初始化)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uint32_t fre         :频率
             uint8_t ChannelNum   :要初始化的通道数
             ...                :初始化的通道
*  函数返回:不成功则返回ERROR,成功则返回SUCCESS
********************************************************************************/
STATUS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n timer, uint32_t fre, uint8_t ChannelNum,...)
{
#ifdef DELAY_TIMER
  ASSERT((timer != DELAY_TIMER),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
         "定时器已经设置为默认延时功能,不能再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不允许这种情况下还宏定义该定时器作为延时所用的定时器,请在system.h里修改DELAY_TIMER宏定义
#endif
  ASSERT((timer==TIMER_A0&&ChannelNum<=TIMER_CH4)
       ||(timer==TIMER_A1&&ChannelNum<=TIMER_CH2)
       ||(timer==TIMER_A2&&ChannelNum<=TIMER_CH2)
       ||(timer==TIMER_B0&&ChannelNum<=TIMER_CH6),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
       "定时器通道参数超出范围!"); //断言检测输入参数*/

  va_list ap;
  va_start(ap,ChanelNum);
  for(int i=0;i < ChannelNum;i++)           //根据初始化的通道数,逐一初始化通道
  {
    TIMER_CHn ch = va_arg(ap, TIMER_CHn);  //读取要初始化的通道
    if((ch == TIMER_CH0) || (ch >= TIMER_CH_NUM))   //判断通道值是否合理
    {
      return ERROR;                                 //不合理返回ERROR
    }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TIMER_CHANEL_PIN[timer][ch].Port,TIMER_CHANEL_PIN[timer][ch].Pin,GPO|SEL);
    //初始化占空比及输出波形
    TIMERX[timer]->CCR[ch] = 0u;
    TIMERX[timer]->CCTL[ch].IE = RESET;               //关闭通道中断
    TIMERX[timer]->CCTL[ch].OUTMOD = DEFAULT_PWM_OUTMOD;      //输出波形设置
    TIMERX[timer]->CCTL[ch].CAPMODE = RESET;          //比较模式
  }
  va_end(ap);

  return TIMER_PWM_SetFrequency(timer,fre);
}

设置频率函数
/*******************************************************************************
*  函数名称:TIMER_PWM_SetFrequency(TIMERn timer,uint32_t fre)
*  功能说明:定时器PWM频率设置(注意这里没有更改各个通道的占空比,所以修改频率后占空比变了,需要从新设置占空比)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uint32_t fre         :频率
*  函数返回:不成功则返回ERROR,成功则返回SUCCESS
*  使用例程:TIMER_PWM_SetFrequency(TIMER_B0,1000);       //将定时器B输出频率修改为1000Hz
********************************************************************************/
STATUS  TIMER_PWM_SetFrequency(TIMERn timer,uint32_t fre)
{
  if(fre == 0u)
  {
    TIMERX[timer]->MC = TIMER_MC_STOP;              //暂停输出PWM波
    return SUCCESS;
  }

  TIMERX[timer]->CLR = BIT_SET;
  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SMCLK;           //先选择时钟源为SMCLK
  TIMERX[timer]->ID = 0u;                           //分频系数清零
  //时钟大小
  uint32_t Counter_Value = g_sClock.SMCLK.nHZ/fre;                 //计算计数值
  while(Counter_Value > 65536u)        //这里不是0xffff,因为后面会-1,所以是(0xffff+1)=65536
  {  //分频一次
     TIMERX[timer]->ID ++;
     Counter_Value >>= 1;

     if((TIMERX[timer]->ID == 3u) && (Counter_Value > 65536))   //这个时候意味得选择更低频率的时钟了
     {
       if(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ACLK)   //如果时钟已经是最低的ACLK了,那么意味着设置的频率太低了,失败返回ERROR
       {
         return ERROR;
       }
       //更换为更低的ACLK,从新配置
       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ACLK;
       TIMERX[timer]->ID = 0u;
       Counter_Value = g_sClock.ACLK.nHZ/fre;
       continue;
     }
  }
  if(Counter_Value <= 1)//出现这种情况,说明频率不合适
  {
    return ERROR;
  }

  TIMERX[timer]->CCR[0] = (uint16_t)(Counter_Value - 1u);
//为什么要减一??因为TAR/TBR计数器从CCR0变化到0还有一个计数周期
  TIMERX[timer]->IE = RESET;                      //关闭中断
  //TIMERX[timer]->MC = TIMER_MC_UP;                //增计数模式
  TIMERX[timer]->MC = TIMER_MC_UPDOWN;      //增减计数模式

  return SUCCESS;
}

2.3.2 使用例程:
实例一:(使用函数初始化时需要输入初始化通道数,初始化通道数可以为0,如: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_A0, 1000, 0);)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_A0, 1000, 3,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4);
//定时器TIMER_A0初始化输出PWM波,频率为1000Hz,初始化3个通道,分别是:TIMER_CH1,TIMER_CH2,TIMER_CH4

实例二:(使用宏定义初始化时不需要输入初始化通道数)

TIMER_PWM_Init(TIMER_B0,1000,TIMER_CH1,TIMER_CH2,TIMER_CH3,TIMER_CH4,TIMER_CH5,TIMER_CH6);
//定时器TIMER_B0初始化输出PWM波,频率为1000Hz,初始化6个通道:TIMER_CH1,TIMER_CH2,TIMER_CH3,TIMER_CH4,TIMER_CH5,TIMER_CH6

2.3.3 初始化实例
TIMER_PWM_Init(TIMER_A0,66000,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3, TIMER_CH4);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1,2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2,4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3,6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A0,TIMER_CH4,8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_B0, 33000, 1, TIMER_CH5);
//TIMER_PWM_Init(TIMER_B0, 1, TIMER_CH5);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B0,TIMER_CH5,500);     //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GPIO_PinRemapConfig(P4,7,GPIO_Remap_TB0CCR5A);        //GPIO端口重映射

2.4 互补pwm波形
//定时器A0,频率1K,占空比为0,初始化4个通道,分别是:TIMER_CH1(P1.2), TIMER_CH2(P1.3), TIMER_CH3(P1.4), TIMER_CH4(P1.5)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_A0,1000, 4,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3, TIMER_CH4);
TIMER_PWM_Init(TIMER_A0,66000,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3, TIMER_CH4);

TIMERX[TIMER_A0]->CCTL[2].OUTMOD = TIMER_PWM_OUTMOD2;
TIMERX[TIMER_A0]->CCTL[3].OUTMOD = TIMER_PWM_OUTMOD6;
TIMERX[TIMER_A0]->MC = TIMER_MC_UP;//增计数模式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1,2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2,4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3,6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TIMER_A0,TIMER_CH4,8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2.5 带死区的pwm输出
//定时器A0,频率1K,占空比为0,初始化4个通道,分别是:TIMER_CH1(P1.2), TIMER_CH2(P1.3), TIMER_CH3(P1.4), TIMER_CH4(P1.5)
//TIMER_PWM_MultiChannel_Init(TIMER_A0,1000, 4,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3, TIMER_CH4);
TIMER_PWM_Init(TIMER_A0,66000, TIMER_CH1, TIMER_CH2, TIMER_CH3, TIMER_CH4);
TIMERX[TIMER_A0]->CCTL[2].OUTMOD = TIMER_PWM_OUTMOD2;
TIMERX[TIMER_A0]->CCTL[3].OUTMOD = TIMER_PWM_OUTMOD6;
TIMERX[TIMER_A0]->MC = TIMER_MC_UPDOWN;      //增减计数模式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A0,TIMER_CH1,2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A0,TIMER_CH2,4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A0,TIMER_CH3,6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TIMER_PWM_SetChannelDuty  (TIMER_A0,TIMER_CH4,800);//设置某一个定时器某一个通道的占空比

3.定时捕获
3.1 捕获过程

3.2 计数初始化
/*******************************************************************************
*  函数名称:TIMER_Pluse_Init    (TIMERn timer)
*  功能说明:定时器脉冲计数初始化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  函数返回:不成功则返回ERROR,成功则返回SUCCESS
*  使用例程:TIMER_Pluse_Init    (TIMER_A1);    //定时器TA1初始化为脉冲计数功能
********************************************************************************/
STATUS  TIMER_Pluse_Init    (TIMERn timer)
{
#ifdef DELAY_TIMER
  ASSERT((timer != DELAY_TIMER),
         "TIMER_Pluse_Init",
         "定时器已经设置为默认延时功能,不能再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不允许这种情况下还宏定义该定时器作为延时所用的定时器,请在system.h里修改DELAY_TIMER宏定义
#endif
  //端口设置为输入方向//选择第二功能
  GPIO_Init(TIMER_CLK_PIN[timer].Port,TIMER_CLK_PIN[timer].Pin,GPI|SEL);

  TIMERX[timer]->CLR = BIT_SET;
  TIMERX[timer]->SSEL = TIMER_SSEL_INCLK;             //时钟源选择为外部输入
  TIMERX[timer]->ID = 0u;                             //不分频
  TIMERX[timer]->MC = TIMER_MC_CONTINOUS;             //连续计数模式
  TIMERX[timer]->IE = RESET;                          //禁止溢出中断

  return SUCCESS;
}

3.3 中断处理函数
/*******************************************************************************
*  函数名称:TIMER_ITConfig (TIMERn timer,TIMER_IRQn irqn,STATUS ITState)
*  功能说明:设置是否使能TIMER的某一个中断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TIMER_IRQn irqn    :中断事件
             STATUS ITState     :是否使能中断
*  函数返回:无
*  使用例程:TIMER_ITConfig (TIMAER_A1,TIMER_CCR0_IRQn,ENABLE); //使能定时器1通道0中断,即定时中断
********************************************************************************/
void  TIMER_ITConfig (TIMERn timer,TIMER_IRQn irqn,STATUS ITState)
{
  if(irqn == TIMER_OverFlow_IRQn)
  {
    TIMERX[timer]->IE = ITState;
  }
  else
  {
    TIMERX[timer]->CCTL[irqn].IE = ITState;
  }
}

3.4 计数值获取
/*******************************************************************************
*  函数名称:TIMER_Pluse_GetValue(TIMERn timer,uint16_t overflowTime)
*  功能说明:定时器脉冲计数值获取
*  参数说明:TIMERn timer       :定时器模块
             uint16_t overflowTime :计数器溢出次数
*  函数返回:定时器脉冲计数值
*  使用例程:
             int32 pulse = TIMER_Pluse_GetValue(TIMER_A1,0);    //在没有发生溢出的情况下读取脉冲个数
             TIMER_Pluse_Clear   (TIMER_A1);                    //读取后应该要清零
********************************************************************************/
float TIMER_Pluse_GetValue(TIMERn timer,uint16_t overflowTime)
{
  return (TIMERX[timer]->R + (overflowTime*65536u));
}

3.5 初始化实例
//设置中断向量,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在开启中断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TIMER0_A0,TIMER_TA0_IRQ_Handler);
TIMER_Interval_Ms(TIMER_A0,1000); //初始化一个1000ms的定时中断  1s定时
TIMER_ITConfig (TIMER_A0,TIMER_CCR0_IRQn,ENABLE); //使能TIMER的某一个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IMER_TA0_IRQ_Handler()
{
   //读取脉冲数
   PulseValue = TIMER_Pluse_GetValue(TIMER_A1,overflowTime);
   overflowTime=0;              //清除溢出次数
   TIMER_Pluse_Clear   (TIMER_A1);
}

//设置中断向量,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在开启中断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TIMER1_A1,TIMER_TA1_IRQ_Handler);
TIMER_Pluse_Init    (TIMER_A1);  //定时器A1用作脉冲计数,P1.6,默认以开启溢出中断
TIMER_ITConfig (TIMER_A1,TIMER_OverFlow_IRQn,ENABLE); //使能TIMER的某一个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IMER_TA1_IRQ_Handler()
{
   overflowTime++;
}

4.计时功能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TIMER0_B1,TIMER_TB0_IRQ_Handler);    //设置中断向量,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在开启中断
    TIMER_Timer_Init (TIMER_B0);//计时功能初始化
    TIMER_ITConfig (TIMER_B0,TIMER_OverFlow_IRQn,TRUE);

    TIMER_Timer_Start   (TIMER_B0);//计时功能启动
    TIMER_Delay_Ms       (TIMER_A0,50);  //延时500MS
    TIMER_Timer_Stop    (TIMER_B0); //计时功能停止,返回计数值
    time = TIMER_Timer_GetTime_Us(TIMER_B0, overflowTime); //读取计时时间(单位:US)

__interrupt voidTIMER_TB0_IRQ_Handler()
{
   LED_Turn(LED1);               //指示灯闪烁
   if(TIMER_GetITStatus(TIMER_B0,TIMER_OverFlow_IRQn) == TRUE)//如果溢出
   {
     overflowTime++;          //溢出值加1
     TIMER_ClearITPendingBit(TIMER_B0,TIMER_OverFlow_IRQn);     //清除TIMER的某一个中断标志
   }
}

网友A(2020-04-08):
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不然,只有自己看的懂,没有开发要求,开发的环境,只是从大程序里面截取了子函数,华而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