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stm32f407定时器的理解与代码详解

楼主:
作为一个学习32不久的菜鸟,写这篇博客主要还是为了分享一下自己的理解,以后自己忘了也可以来看一下。前几天在玩oled屏,想把按键控制舵机显示在oled上,于是把之前在f407系列的32的pwm.c文件修改了一下,加了进去,发现竟然没用,以前也是会移植修改代码都没问题,但是这回百思不得其解,仔细检查了一遍,都把函数里一个一个量点进去核对都没问题,后来一查手册,原来这个pwm输出用的是TIM13,但是f103系列只有11个定时器;
103系列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4个普通定时器,2个基本定时器,2个看门狗定时器,1个系统嘀嗒定时器

这8个定时器都是16位的,它们的计数器的模式(TIM_CounterMode)除了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都支持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这3种计数模式,基本定时器(TIM6,TIM7)的主要功能:
只有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各包含一个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由各自的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

通用定时器(TIM2~TIM5)的主要功能:
除了基本的定时器的功能外,还具有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 输入捕获) 或者产生输出波形( 输出比较和PWM)

高级定时器(TIM1,TIM8)的主要功能:

高级定时器不但具有基本,通用定时器的所有的功能,还具有控制交直流电动机所有的功能,你比如它可以输出6路互补带死区的信号,刹车功能等等
f407系列定时器:

PWM输出模式:
STM32的PWM输出有两种模式:
模式1和模式2,由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位确定的(“110”为模式1,“111”为模式2)。区别:模式1(pwm1)-->比比较值compare小是高电平,在比较值compare大低电平,pwm2反之
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的问题就输出pwm的效果而言,没有区别,可以不改其他任何东西,把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切换,效果一模一样。

f103pwm配置代码框架: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f407: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3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13,ENABLE);          //TIM13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F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13);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4

            /*
            最开始的时候舵机怎么无论如何都转不起来,很伤心,最后发现不是每个IO口都是
            可以作为PWM输出口的到数据手册里一查,发现每个定时器通道都有对应自己的pwm
            输出通道,比如TIM_CH是 PA7/F9,TIM13_CH为 PF8/A6,选任意一个就可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13,&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13

            //初始化TIM13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1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3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3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3,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13, ENABLE);  //使能TIM13

    }

之后通过 stm32fxxxx_time.h里的TIM_SetCompare1(TIM_TypeDef* TIMx, uint32_t Compare1)函数送入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