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引脚图电路与pdf中文翻译资料下载

楼主(2018-07-28):
MPU6050引脚图:

MPU6050电路图:

《MPU-6000 / MPU-6050 产品说明书》
1.版本更新
2.应用范围
3.产品简介
MPU-60X0 是全球首例 9 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它集成了 3 轴 MEMS 陀螺仪,3 轴 MEMS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可用 I2C接口连接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比如磁力计。扩展之后就可以通过其 I2C 或 SPI 接口输出一个 9 轴的信号(SPI 接口仅在 MPU-6000 可用)。MPU-60X0 也可以通过其 I2C 接口连接非惯性的数字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
MPU-60X0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 16 位的 ADC,将其测量的模拟量转化为可输出的数字量。为了精确跟踪快速和慢速的运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是用户可控的,陀螺仪可测范围为±250,±500,±1000,±2000°/秒(dps),加速度计可测范围为±2,±4,±8,±16g。
一个片上 1024 字节的 FIFO,有助于降低系统功耗。
和所有设备寄存器之间的通信采用 400kHz 的 I2C 接口或 1MHz 的 SPI 接口(SPI 仅MPU-6000 可用)。对于需要高速传输的应用,对寄存器的读取和中断可用 20MHz 的 SPI。另外,片上还内嵌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和在工作环境下仅有±1%变动的振荡器。芯片尺寸 4×4×0.9mm,采用 QFN 封装(无引线方形封装),可承受最大 10000g 的冲击,并有可编程的低通滤波器。
关于电源,MPU-60X0 可支持 VDD 范围 2.5V±5%,3.0V±5%,或 3.3V±5%。另外MPU-6050 还有一个 VLOGIC 引脚,用来为 I2C 输出提供逻辑电平。VLOGIC 电压可取1.8±5%或者 VDD。

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以数位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以数位输入的同步引脚(Sync pin)支援视频电子影相稳定技术与 GPS可程式控制的中断(interrupt)支援姿势识别、摇摄、画面放大缩小、滚动、快速下降中断、high-G 中断、零动作感应、触击感应、摇动感应功能。
VDD 供电电压为 2.5V±5%、3.0V±5%、3.3V±5%;VDDIO 为 1.8V± 5%
陀螺仪运作电流:5mA,陀螺仪待命电流:5uA;加速器运作电流:500uA,加速器省电模式电流:40uA@10Hz
高达 400kHz 快速模式的 I2C,或最高至 20MHz 的 SPI 串行主机接口(serial hostinterface)
内建振荡器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仅有±1%频率变化。可选外部时钟输入 32.768kHz 或19.2MHz。
6.电气特征
7.使用说明
7.1 引脚输出和信号描述

网友A(2019-04-22):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2019-07-12):
楼主解答很详细啊

网友C:
这个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D(2019-09-03):
这个正在研究,比较纠结使用方法。

网友E(2019-11-16):
谢谢分享,正好用到了

网友F:
谢谢分享,正好用到六轴的

网友G(2019-12-29):
已下载,仅有封装引脚说明,无数据指令部分,想要使用还是看英文原版的吧

网友H:
我去,太喜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