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串口HC05蓝牙控制LED的源码

楼主(2018-07-28):
分享一个蓝牙控制LED的程序,基于原子的战舰改的

该实验是用HC05蓝牙模块做的实验(手机与单片机,不需要回车换行),不是正点的蓝牙模块,该引脚没有LED和KEY引脚,有STATE和EN引脚,这种蓝牙模块价格便宜很多,至于怎么进AT模式很简单,百度搜搜,大概有两种的。本历程用的是串口3来做的,也是用战舰V3做的。发一个字符0就可以点亮LED1的灯了。里面解析每一步都很详细了,不懂再看多几次。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点灯实验,但是意味可以实验很多其他功能了。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的话,麻烦在论坛里按一下支持给我点点鼓励,谢谢)----------------Roderick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3.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usart3接收中断优先级2 次优先级2
         usart3_init(9600);//蓝牙的串口初始化 注意手机与单片机的蓝牙连接波特率是要9600
        while(1)
        {
           if(USART3_RX_STA&0x8000)
                 {
                   if(USART3_RX_BUF[0]=='0')
                         {
                          LED0=!LED0;
                                LED1=!LED1;
                         }
                         USART3_RX_STA=0;
                 }
        }
}

/**
*****************下面注视的代码是通过调用库函数来实现IO控制的方法*****************************************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高,灭 等同LED1=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高,灭  等同LED0=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低,亮 等同LED1=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
***/

/**
*******************下面注释掉的代码是通过 直接操作寄存器 方式实现IO口控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B->BRR=GPIO_Pin_5;//LED0亮
           GPIOE->BSRR=GPIO_Pin_5;//LED1灭
                 delay_ms(300);
     GPIOB->BSRR=GPIO_Pin_5;//LED0灭
           GPIOE->BRR=GPIO_Pin_5;//LED1亮
                 delay_ms(300);

         }
}
**************************************************************************************************
**/

蓝牙点灯

网友A(2018-09-12):
做一个和楼主这个类似的东西,下楼主的源码,可是试了几次,我用st-link,不能编译,也有许多错误,不知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B(2018-10-25):
你好,为什么我用32不行

网友C(2019-08-01):
您这个EN 与 State引脚连谁啊

网友D(2019-10-18):
感谢感谢感谢_初学32写蓝牙串口人都傻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为什么我用32不行

你的型号看看是否和上面头文件一样

网友E:
觉得这代码好长啊

网友F:
为什么不行呀

网友G(2019-11-19):
有没有控制舵机的呢

网友H(2020-03-16):
需要啊,学习一下

网友I(2020-08-05):
我的也不行

网友J(2021-03-30):
您好,我下载你的代码,发现有点错误就是串口配置的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Rx你配置成这样了

网友J:
您好,我下载你的代码,发现有点错误就是串口配置的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Rx你配置成这样了
应该是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