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关于VL53L0X最大测量距离问题

楼主(2018-07-28):
为什么我在配置了长距离之后,测量距离只有1m多。

if (Status == VL53L0_ERROR_NONE)
{
    Status = VL53L0_SetLimitCheckValue(pMyDevice, \
    VL53L0_CHECKENABLE_SIGNAL_RATE_FINAL_RANGE, \
    (FixPoint1616_t)(0.1*65536));
}

if (Status == VL53L0_ERROR_NONE)
{
    Status = VL53L0_SetLimitCheckValue(pMyDevice, \
    VL53L0_CHECKENABLE_SIGMA_FINAL_RANGE, \
    (FixPoint1616_t)(60*65536));
}
if (Status == VL53L0_ERROR_NONE)
{
    Status = VL53L0_SetMeasurementTimingBudgetMicroSeconds(pMyDevice,33000);
}
if (Status == VL53L0_ERROR_NONE)
{
    Status = VL53L0_SetVcselPulsePeriod(pMyDevice,  \
    VL53L0_VCSEL_PERIOD_PRE_RANGE, 18);
}
if (Status == VL53L0_ERROR_NONE)
{
    Status = VL53L0_SetVcselPulsePeriod(pMyDevice,  \
    VL53L0_VCSEL_PERIOD_FINAL_RANGE, 14);
}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你校准那块是怎么做的呢,我在执行Offset校准合XTALK校准的时候返回值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