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7-28):
求问:如果差分放大电路的差分输入端的共模地电位与运放的地不是同一个地,此放大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发图看看再说吧,没有图怎么知道

网友B:
不能,运放输入端与运放供电(无论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必须共地

网友C:
如果两个地没有任何联系得话,那运放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如果两个不同地之间有什么电阻啊,电感连起来得话那也是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这个很显然是不能工作的地都分开了怎么构成回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