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 ,想搞一个定时的东西, 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8-07-28):
我是一个喜欢捣鼓各种硬件的  但是没有系统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成品模块功能太 太复杂 而且没有什么可自定义, 程序都是烧死的.

我的想法:
1.  普通时钟的功能 , 时间跟着当前时间跑就行 , 误差不重要 ,  不要屏幕 , 不为了显示 , 只是为了下面的定时功能
2.  定时功能 , 设定一个时间 , 比如 09:00 , 到时间后可以 从某个引脚点亮小灯珠
3. 串口通讯 , 可以用串口发送一些指令 去设置和获取   当前时间 和闹钟时间

大佬们指点一下需要用到什么硬件 芯片  之类的..     万能板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软件逻辑什么的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怎么烧写大也不太清楚....

网友A:
可以使用MPS430FR2433,在TI网站下载CCS,里面有CODE EXAMPLES ,有很多现成的案例,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把数码管去了.只要一个单片机就行了.加上电源,一个正一个负,再接一个LED.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528036 数码管定时器
你把硬件做出来,我有空帮你改改程序.一定实现.单片机用STC12C2051,5V或者STC12LE2051,3.3v,方便以后再扩充其它东西.下载线买个串口下载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MPS430FR2433,在TI网站下载CCS,里面有CODE EXAMPLES ,有很多现成的案例,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感谢大佬, 我研究一下, 有不懂得再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把数码管去了.只要一个单片机就行了.加上电源,一个正一个负,再接一个LED.
http://www.51 ...

感谢大佬, 我研究一下, 有不懂得再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e=1&authorid=375003 数码管定时器

感谢大佬, 我研究一下, 有不懂得再麻烦您...

网友C:
这个用实时时钟DS1302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