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HF-A21 WIFI模块没有数据输出

楼主(2018-07-28):
请有没有哪位大神使用过HF-A21的WiFi模块的?为什么直接连接单片机的串口没有数据输出的?51单片机和32单片机都不行,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波特率没有搞错

网友A:
首先看下串口配置有问题没,然后屏蔽掉其他代码,单独留下wifi进行调试,这样可以排除其他影响
也可以再wifi模块的串口处引线出来接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