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焊锡适合学生党用?

楼主(2018-07-28):
网上哪些焊锡质量好,要适合学生党的,谢谢

网友A:
黄花,开始先用不控温的能得到锻炼。

网友B:
我也是学生,烙铁买的焊台,焊锡这种东西属于消耗品,淘宝上的质量其实都差不多,不必纠结。

网友C:
广州黄花就很不错

网友D:
普通焊锡就可以哦,朋友

网友E:
刚开始学最好选细的,现在某宝焊锡质量都差不多,真正要质量好的还是要去电子市场亲自挑亲自试

网友F:
烙铁用恒温的,锡线用无铬的

网友G:
焊锡最好是比较细的那种,黄花牌的电烙铁我个人认为比较好,只要自己去练一下,掌握技巧,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H:
焊锡还分的这么细吗,我都是随便买点

网友I:
7mm的啥的很随便

网友J:
普通无铅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K:
学生用的一般都是焊焊电路板之类的吧,个人觉得一定要细,越细越好。粗的是比较难焊的,尤其容易短路

网友L:
黄花 淘宝有

网友M:
用比较细的焊锡丝吧

网友N:
凯纳锡丝挺好用的,焊点很亮

网友O:
黄花,非常好用

网友P:
买个白彩白光,低温锡线

网友Q:
无铅的最好了

网友R:
当然是选择买黄花了

网友S:
焊锡要求不太高的,在淘宝上买一些评分高的焊锡套装就好了

网友T:
价格在五六十的就差不多,稍贵一点的也比较好  适合学生用

网友T:
某宝上五六十的就OK,不用纠结

网友U:
先买个一般的练练,后面会用了,也就知道买啥的好了。

网友V:
广州黄花就挺好的,学生用的话你可以再淘宝上看一下销量,基本没什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