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液晶显示屏1603的问题 帮忙看下代码 显示的字符跟想要的不一样 而且位置....

楼主(2018-07-2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able[]="66666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dictate)//写命令
{
     RS=0;
         RW=0;
     P0=dict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y)//写数据
{
     RS=1;
         RW=0;
         P0=y;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chushihua()  //1602初始化
{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设置
writeinstruction(0x0f);        //0000 01DCB D为显示开关,B为光标开关,C为光标闪烁开关
writeinstruction(0x06);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
}
void  main()
{  int  a;
   chushihua();
   writeinstruction(0x80);                                                                                                    for(a=0;a<6;a--)
         writedate(table[a]);
                delay(5);

   while(1);
}

楼主:
烧录下来以后  跟预想的不一样  字符显示不对  而且位置在迅速的改变

楼主:
显示的字符跟想要的不一样 而且位置一直在快速变化

网友A:
for(a=0;a<6;a--)  为嘛是a--,改下

楼主:
哥哥们帮帮忙啊   头疼

网友B:
main函数里面的for循环写错了,改为for(a=0;a<6;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