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推荐一款符合要求的STC单片机

楼主(2018-07-28):
如题,需要STC的单片机,其它的不会用,代码量是这么多:
data=9.5 xdata=162 code=12820
另外还需要单片机有不少于18个可以用的IO,还要有片内AD,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除外,满足上述要求的最少片内资源的单片机(比如能16K的Flash就不要32K的)。

要求有点多哈,不过我不是很清楚xdata和data要看单片机的哪一个指标所以只能拜托大家了。

最佳答案

网友A:
这是按照你的要求筛选出来的几款单片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跟你说,STC的烧录软件有型号选这功能,你可以去那里看下

网友C:
见以上高手请点就行了

网友D:
12c5axx和沙发推荐的8a系都有你要求的 用LQFT44封装即可 哪个便宜买哪个 8a貌似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但板子空间允许建议还是用外部

这两个系都支持xdata 直接在keil的为工程设置选项里选择使用xdata编译时就自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