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怎么下载程序的?

楼主(2018-07-28):
我用WIN 7连接arduino due r3板的,,但是怎样才能把程序下到板里面呢,我下的时候出现这样的 故障。电脑显示的端口是COM3,但是错误提示是  开发板在COM5口,不可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端口有问题  或者电脑系统不支持  你先升级等新一下串口驱动
给你个附件。要是你电脑串口更新不能用 你就用我的这个  里面有好多串口驱动,你找一个合适的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30254-1.html

网友B:
在工具那里要更改

网友B:
在工具栏找到端口后更改

网友C:
工具栏里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