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单片机初始化程序

楼主(2018-07-28):
LCD1602的读、写操作的程序,及显示字符串的程序
uchar BusyTest(void)  //lcd忙碌状态检测
  {
    bit result;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E=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设置模式或地址
{
    while(BusyTest()==1);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_nop_();
    _nop_();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设置实际显示的地址
{
              WriteInstruction(x|0x80);
}

void WriteData(uchar y)  //向LCD写数据
{
    while(BusyTest()==1);
   RS=1;
   RW=0;
   E=0;
         P0=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LcdInitiate(void) //初始化操作
{
   delay(15);             //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display(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Test();
WriteInstruction(a);
BusyTest();
WriteData(*p);
delay(10);
a++;
p++;
if((*p == '\0')||(a==0x90)||(a==0xd0))
{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