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上用MQ-2烟雾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如何转化为烟雾浓度?

楼主(2018-07-28):
求大神指导!
在串口上用MQ-2烟雾传感器测得hex模式的数据(看图),改变烟雾浓度数据也能改变,但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啥意思,请大神指点迷津,怎么把这些变成可直接读出的烟雾浓度

网友A:
接收改成文本模式。然后再单片机程序内设定好协议(简单的数字转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改成文本模式。然后再单片机程序内设定好协议(简单的数字转换)就好了

请问协议该怎么设定呢能不能讲的仔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改成文本模式。然后再单片机程序内设定好协议(简单的数字转换)就好了

改成文本模式的话输出就是符号了。然后协议该怎么设定呢,能不能讲的仔细点

网友B(2018-10-31):
建议你根据实际情况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