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极数码管 段选位与上 0xf7 后小数点显示 数字却不显示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2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uchar code table[]={
//         0                1           2          3                  4                5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         6                 7                8           9          .                 关显示
    0x82,  0xf8,  0x80,  0x90,  0x7f,   0xff
};
uchar code T_COM[] = {
//1      2     3       4     5      6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play(uchar z)
{
//------------------------------
        DU = 0;
        P0 = table[z];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z];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z];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void main()
{
  Display(0);
}

想不太明白  DP最高位为0的时候会亮  如果输出0 十六进制是 c0 二进制就是 1100 0000 与上 0x7F   0111 1111  变成 0100 0000  没想到有啥毛病  数码一直不显示

网友A:
楼主列出的二进制也不完全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列出的二进制也不完全对啊

哪里不对

网友B:
在实际中要做消影操作

网友C:
楼主要在显示程序里每位送段码前加消隐语句!
        P0 = 0xff;//消隐
        DU = 1;//开段选
        DU = 0;//关段选
        P0 = table[z];//送段码
        DU = 1;//开段选
        DU = 0;//关段选

        WE = 0;//赘句
        P0 = T_COM[0];//送位码
        WE = 1;//开位选
        WE = 0;//关位选
        Delay_Ms(3);

网友D:
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点不是在每个位上,如果要显示小数点的时候,先要判断这个位有没有小数点

网友E:
要数码显示, 你把Delay_Ms(3);  设置成Delay_Ms(9);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点不是在每个位上,如果要显示小数点的时候,先要判断这个位有没有小数点

共阳极 直接和 0x7f与 最高位为0 数据的最高位也为0 这样就不需要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数码显示, 你把Delay_Ms(3);  设置成Delay_Ms(9);

设置成9之后数码管交替显示 还是不是一起显示 延时的时间太长了

楼主:
去了小数点就可以完全显示

网友F:
段码”或“0x7f才能显示

网友G:
段码”或“0x7f才能显示,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段码”或“0x7f才能显示,才是正解,

要是或的话 数据有一位是0和1或之后是 1 改变了数据的值 比如 1010 1010按位或0111 1111 变成 1111 1111 或有一个值为1 则为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或的话 数据有一位是0和1或之后是 1 改变了数据的值 比如 1010 1010按位或0111 1111 变成 1111 1111  ...

楼上好多朋友是瞎猜,此程序的共阳数码管加点当然是 P0 = table[z] & 0x7f; 。由于段码与位码共用P0,不加消隐指令肯定会出问题。楼主认为去掉 & 0x7f就显示正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楼主用仿真软件看不出来,要是实际电路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uchar code table[]={
//         0                1           2          3                  4                5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         6                 7                8           9          .                 关显示
    0x82,  0xf8,  0x80,  0x90,  0x7f,   0xff
};
uchar code T_COM[] = {
//1      2     3       4     5      6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play(uchar z)
{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DU = 1;
        DU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DU = 1;
        DU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DU = 1;
        DU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
        P0 = 0xff;
        DU = 0;
        DU = 1;
        P0 = table[z] & 0x7f;
        DU = 1;
        DU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好多朋友是瞎猜,此程序的共阳数码管加点当然是 P0 = table[z] & 0x7f; 。由于段码与位码共用P0,不 ...

我用八位共阳极的数码管怎么 只显示小数点 和后两位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八位共阳极的数码管怎么 只显示小数点 和后两位数

这与使用八数码管没有什么关系,程序是显示六位,后两位闲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与使用八数码管没有什么关系,程序是显示六位,后两位闲置而已。

一直没出来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