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630单片机+74HC164制作的厨房定时器

楼主(2018-07-28):
正计时状态

正计时显示状态

正计时显示状态

倒计时状态

倒计时显示状态

倒计时显示状态

锂电池及带保护的充电模块

锂电池及带保护的充电模块

锂电池及带保护的充电模块

安装中

安装中1

安装中1

安装中2

安装中2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  PIC16F630为核心的厨房定时器         注:所有的(12个)I/O口都用完
*  功能:倒(正)计时1秒-99分59秒
*  显示:数码管显示分钟和秒钟;双色LED秒闪显示秒状态;两种LED分别显示功能状态:倒计
  时橙色灯和正计时绿色灯显示。
*  提示音:1、计时结束:嘟嘟嘟连续响五次;2、正计时逢5分钟提示一个长音:嘟;3正计时
  逢10分钟提示两个半长音:嘟-嘟
*  人机交互:五个按键分别是启动/停止;正/倒计时;加十分;加1分;加1秒/暂停/继续
*  电源开启:默认倒计时状态-加分加秒-启动
*  计时精度依赖于PIC16F630内部振荡器(4M)的精度和程序设计定时器初值的设定
*/
  /*  本程序已经成功制作出成品,外壳使用的是银行点钞机外显示外壳
#include<pic.h>

__CONFIG(0x3184); //配置:禁止数据和程序的代码保护;禁止低电压检测;RA3作为普通I/O口

;上电复位开;看门狗关闭;使用内部振荡器。
//输入键:RA3,RC1,RC3,RC4,RC5。其余键均为输出
#define BZZP RC2  //蜂鸣器接口
#define CLK RA5  // 74HC164时钟输入
#define DAT RA4  // 74HC164数据端口
#define WEI3 RA0  // 秒十位
#define WEI4 RA1  // 秒个位
#define WEI1 RA2  // 分十位
#define WEI2 RC0  // 分个位

#define QID RC1  //启动/停止键
#define ZDAO RC3  //正/倒计时
#define JSHF RC4  //加十分
#define JGOF RC5  //加个分
#define JMIAO RA3 //加秒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cnt = 0,fs=0,fg=0,ms=0,mg=0;
bit zhengdao,qidong,zhantin;
//mss:秒闪烁;zdjs:正倒计时0倒1正;qdtz:启动停止0停1动;ztjx暂停/继续 0暂停 1继续
const unsigned 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十个数值的编码(共阴数码管)
void delay(uint);//延时函数
void dududu(void);//嘟嘟嘟
void changdu(void);//长嘟
void dudu(void);//嘟嘟
void smduan(uchar);//写串行数据入164

void keytest(void);  //键扫描函数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zhengjishi(void);  //正计时函数
void daojishi(void);  //倒计时函数

void interrupt ISR(void)   //PIC单片机的所有中断都是这一个入口
{
    if(TMR1IF==1)          //需要进一步判断是否是T1中断
    {
        TMR1H=0x0B;        //重置初值
        TMR1L=0xEA;        //重置初值 E9
        TMR1IF=0;          //清中断标志位,以备下次中断
    //***此处用户自行添加定时器T1中断处理程序***

      timecnt++;
      if(timecnt==2)
      {timecnt=0;

        if(qidong==1)
         { if(zhengdao==1) zhengjishi();
           else daojishi();
         }
       }

  }
}

main()

{
uchar x;
Init();

while(1)

{
  keytest();
  if(fs>0)
  {smduan(LED[fs]);
    WEI1=0;
     delay(3);
    WEI1=1;
  }

  if(timecnt==1) x=LED[fg]+0x80;
   else x=LED[fg];
  smduan(x);
   WEI2=0;
   delay(3);
   WEI2=1;

if(zhengdao==0) x=LED[ms]+0x80;
  else  x=LED[ms];
  smduan(x);
  WEI3=0;
  delay(3);
  WEI3=1;

if(zhengdao==1) x=LED[mg]+0x80;//正计时灯亮
  else  x=LED[mg];
  smduan(x);
  WEI4=0;
  delay(3);
  WEI4=1;
}
}

void zhengjishi(void)  //正计时函数
{
      mg++;
       if(mg==10)
       { mg=0;
         ms++;
         if(ms==6)
         {
          ms=0;
          fg++;
          if(fg==5) changdu();
          if(fg==10)
          {
           fg=0;
           fs++;
           dudu();
           if(fs==10)
           fs=0;
          }
         }
        }
}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ududu(void)  //连续三声嘟
{
  uchar i,j;
for(j=5;j>0;j--)
  {for(i=3;i>0;i--)
  {
   BZZP=1;
    delay(200);
    BZZP=0;
    delay(30);
  }
  delay(300);
  }
}
void changdu(void)  //长嘟
{
    BZZP=1;
    delay(300);
    BZZP=0;
}
void dudu(void)  //两声嘟
{
  uchar i;
  for(i=2;i>0;i--)
  {
   BZZP=1;
    delay(200);
    BZZP=0;
    delay(20);
  }
}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keytest(void)
{
  if(QID==0)
   {
     while(QID==0)    //按键去抖
     { delay(100);}
      qidong=!qidong;

      if(qidong==0)
      {
       TMR1ON=0;  //关闭定时器1
       fs=fg=ms=mg=0;
       zhengdao=0; //停止时默认倒计时
      }
      else TMR1ON=1;  //启动定时器1
    }
   ///////////////// 正倒计时转换
     if(ZDAO==0)
   {
     while(ZDAO==0)    //按键去抖
     { delay(100);}
     if(qidong==0)  //停止状态有效
      zhengdao=!zhengdao;

    }
////////////////  加分十位
     if(JSHF==0)
   {
    while(JSHF==0)    //按键去抖
     { delay(100);}
      if(zhengdao+qidong==0)  // 倒计时和停止状态下才能运行
     {
       fs++;
       if(fs==10) fs=0;
      }
    }
       /////////////////
     if(JGOF==0)
   {
    while(JGOF==0)    //按键去抖
     { delay(100);}
      if(zhengdao+qidong==0)  // 倒计时和停止状态下才能运行
     {
       fg++;
       if(fg==10) fg=0;
     }

    }
////////////////
     if(JMIAO==0)
   {
    while(JMIAO==0)    //按键去抖
     { delay(100);}
      if(zhengdao+qidong==0)  // 倒计时和停止状态下才能运行
     {
       mg++;
       if(mg==10)
       {
         mg=0;
         ms++;
        if(ms==6) ms=0;
        }
     }

     if(qidong==1)  //暂停与继续
     {
      zhantin=!zhantin;
       if(zhantin==0)
         TMR1ON=0;  //暂停:关闭定时器1
       else
         TMR1ON=1;  //继续:开启定时器1
     }
   }
}
void Init(void)  //主函数初始化
{
OPTION=0b10000000; //禁止弱上拉

WPUA= 0x00; //关闭弱上拉

TRISA=0B00001000; //RA3 口做输入,且只能作为输入
TRISC=0B00111010; //RC5,4,3,2做输入,RC0,2做输出
PORTA=0B00001000;
PORTC=0B00111010;

//INTCON=0; //关中断

CMCON=0x07; // 设置全部为普通数字IO口 关闭所有比较器

PIE1 = 0X01; //T1溢出中断使能位

PIR1 = 0X00; //T1溢出标志位,每次溢出都要软件清0

T1CON = 0X05; //设置T1中断参数

    //***定时器TMR1初始化***
    TMR1CS=0;              //TMR1时钟源选择内部指令周期时钟(Fosc/4)
     T1CKPS0=1;             //1:8预分频比,T1CKPS0=1
      T1CKPS1=1;             //1:8预分频比,T1CKPS1=1
       TMR1H=0x0B;            //定时62500×8微秒,置初值为65536-62500+13
       TMR1L=0xEA;            //定时62500×8微秒,置初值为65536-62500+13
      TMR1ON=0;              //启动定时器T1(暂停)
     TMR1IF=0;              //清除T1的中断标志
    TMR1IE=1;              //T1中断允许
        PEIE=1;                //外设中断允许,TMR1属于外设中断范围
    //**********************

    //***开全局中断设置****
    //定时器T1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GIE=1;
  WEI1=1;
   WEI2=1;
   WEI3=1;
  WEI4=1;
  zhantin=1;
}

void smduan(uchar udata)  //向164传输段码
{
  uchar i;
   for (i=0;i<8;i++)
  {
    if(udata&0x80)
     DAT=1;
    else
     DAT=0;

    CLK=0;
     asm("NOP");
     asm("NOP");
    CLK=1;
    udata = udata<<1;
   CLK=0;
  }
}
void daojishi(void)  //倒计时函数
{
if(fs+fg+ms+mg>0)
{
  if(mg>0) mg--;
  else
  {
    if(ms>0)
    {
     ms--;
     mg=9;
    }
     else
     {
      if(fg>0)
      {
       fg--;
       ms=5;
       mg=9;
      }
       else
       {
        if(fs>0)
        {
         fs--;
         fg=9;
         ms=5;
         mg=9;
        }
       }

       }
     }
}
  else
         {dududu();  //倒计时}时间到,蜂鸣器工作
          zhengdao=1;  //正计时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