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源代码整合为一个,用一个51单片机控制就好。

楼主:
代码在附件里面,之前是分别用两个51单片机,一个是甲醛传感器和火焰传感器,检测到蜂鸣器就会响;另一个是dht11,温湿度会显示到1602显示屏上;我想把他们整合为一个,要怎么整合源代码?我刚学这些,望大神解答,谢谢。

源代码

源代码

网友A(2018-07-29):
我帮你改好了.

网友B:
有很多错误编译不了,怎么办?

网友C:
改好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0;
sbit DOUT=P2^0;
sbit HYG =P2^1;
void delay()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
{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beep=1;
    if(HYG==0||DOUT==0)
    {
      delay();
      if(HYG==0||DOUT==0)beep=0;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lcddisplay();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网友B:
有13个错误?为什么,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B:
拜托会的解答一下,解决了问题我还会加黑币,谢谢。

网友D:
第一行注释掉了,就没有用了对吗?

网友C:
加这个
LCD1602.h
//****************************************************************//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3^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3^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3^4;         //EN端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a1[5];
U8  b[10];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8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调用:Read_Busy();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调用:Read_Busy();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OneCha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以ASCLL形式显示
=================================================*/
/*void LCD1602_Dis_OneChar(U8 x, U8 y,U8 dat)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LCD1602_Write_Dat(dat);
//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_Str(U8 x, U8 y, U8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lcd1602液晶显示*/
void lcddisplay()
{
        U8 temperature[] = {"temp:           "};
        U8 humidity [] = {"humi:         %RH"};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 &temperature[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 humidity [0]);        //显示字符串

        a1[0]=U8RH_data_H;
        a1[1]=U8RH_data_L;
        a1[2]=U8T_data_H;
        a1[3]=U8T_data_L;
        a1[4]=U8checkdata;

        temperature [5] =(0x30+a1[2]/10);
        temperature [6] =(0x30+a1[2]%10);
        temperature [7] ='.';
        temperature [8] =(0x30+a1[3]/100);
        temperature [9] =(0x30+(a1[3]%100)/10);

        temperature [14] =(0xdf);
        temperature [15] =(0x43);

        humidity [5] =(0x30+a1[0]/10);
        humidity [6] =(0x30+a1[0]%10);
        humidity [7] ='.';
        humidity [8] =(0x30+a1[1]/100);
        humidity [9] =(0x30+(a1[1]%100)/10);

        LCD1602_Dis_Str(5, 0, & temperature [5]);
        LCD1602_Dis_Str(6, 0, & temperature [6]);
        LCD1602_Dis_Str(7, 0, & temperature [7]);
        LCD1602_Dis_Str(8, 0, & temperature [8]);
        LCD1602_Dis_Str(9, 0, & temperature [9]);

        LCD1602_Dis_Str(14, 0, & temperature [14]);
        LCD1602_Dis_Str(15, 0, & temperature [15]);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LCD1602_Dis_OneChar(15, 1, 0xff); //显示一个黑方格  请查表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行注释掉了,就没有用了对吗?

是,,,,,,,

网友B:
大神,为什么火焰和气体传感器在检测到火和气体蜂鸣器不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一行注释掉了,就没有用了对吗?

在头文件已经包含了,不然就重复了.

网友E:
有想法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