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机logo函数看不懂

楼主(2018-07-28):
void logo()/开机Logo  "- - - -"
{
        for(n=0;n<50;n++)        循环显示50次
           {
            P0=0x40;     送形"-"
            P1=0xfe;       第一位显示
                delay(1);
            P1=0xfd;       第二位显示
                delay(1);
                P1=0Xfb;              第三位显示
                delay(1);
                P1=0Xf7;    第四位显示
                delay(1);
            P1 = 0xff;      灭显示
        }
}
这个函数是我找来的,但是我看不懂,能精确解答一下吗?这是数码管送形

网友A:
0xfe表示倒A取反,最上面的那个横显示P1=0xfd表示段码为6取反,左上竖显示.P1=0xfb是表示,倒6取反,右下竖显示.看看效果.兰色的是你的数码管显示内容.

网友B:
看程序可能是闪烁显示----

网友C:
程序注释已经清楚的表示是开机标志,也就是上电后4位数码管动态显示"- - - -"并持续0.几秒后全灭。这段代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是开发者表示加电开机状态的一种方式,也有人用全显8或其他符号。这段代码放置在main()初始化单片机硬件与初始化外围设备之间比较合适。通常这个位置就是放置一个开机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