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调压输出不稳!对硬件不了解,没有头绪求教

楼主:
请教,双向可控硅调压输出不稳!对硬件不了解,没有头绪,老板紧催,有偿求教,若能解决问题必有重谢!
是个交流电机调速的控制板,楼主用单片机输出一个固定的脉冲信号触发可控硅做测试,使可控硅输出固定的50V,万用表测量出来是50V左右;问题来了,上电5分钟后,有时长10分钟,有时短3分钟,可控硅输出电压突然下降5V,万用表测量出来45V上下,过一会又上升恢复成50V;
楼主用示波器测量了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可控硅的触发输入信号,可控硅的输出电压,看不出异常;附上电路图、波形图;
楼主之前做单片机的,偏软件,对硬件不大懂,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目前从测试波形图上看,感觉单片机输出正常,感觉硬件电路的问题可能性更大一些,板子是公司之前硬件工程师画的,后来不在了,楼主又对硬件不大了解,请教大师!

单片机输出脉冲

单片机输出脉冲

可控硅输入触发

可控硅输入触发

可控硅经过斩波后输出波形

可控硅经过斩波后输出波形

可控硅触发电路

可控硅触发电路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总体电路图

总体电路图

网友A(2018-07-28):
双向可控硅觸發控制需和電源工頻50HZ取得同步後再決定觸發角度.
不能用PWM ON/OFF觀念去算開啟及關閉.
一但觸發需導通整個半週後才會自動斷流關閉
樓主電路看不到工頻同步取樣電路;可能疏忽此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觸發控制需和電源工頻50HZ取得同步後再決定觸發角度.
不能用PWM ON/OFF觀念去算開啟及關閉.
一 ...

有过零检测电路的,检测到过零,然后计算延时,再触发可控硅,能够正常输出想要的电压,搞不定的问题是,正常输出几分钟后,突然下降5V,过会又恢复,这个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C:
建议楼主把C15换成电阻试一下,查一下规格书看一下看一下触发电压和电流是否合理,一步一步的排查问题所在。

网友D:
能不能说明一下这电机是啥用途,会不会是因为电机的因素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E:
双向可控硅做大幅度调压会出现稳定性问题,改一下触发方式试试。由于双向可控硅的4个相限触发特性不一致,有可能导致正负半周导通角差异,电机产生异常噪音,可以用单向可控硅加桥式整流器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明一下这电机是啥用途,会不会是因为电机的因素影响输出电压

负载是交流电机,应该和电机没关系,用灯泡作为负载,也会出现灯泡突然暗下来,然后又恢复之前的亮度

网友F:
按照你的这个现象,很大可能是控制端出了问题。楼主看下电容C14,如果是是延时的话,应该是要接地的。你把它去掉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交流电机,应该和电机没关系,用灯泡作为负载,也会出现灯泡突然暗下来,然后又恢复之前的亮度

这货在低压时输出电压的变化并不是很稳定,有频闪突跳现象。特别是使用白炽灯调光时很显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双向可控硅做大幅度调压会出现稳定性问题,改一下触发方式试试。由于双向可控硅的4个相限触发特性不一致, ...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由于电源电压不稳,突然下降造成的,后来用稳压电源就稳定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这个现象,很大可能是控制端出了问题。楼主看下电容C14,如果是是延时的话,应该是要接地的。你把 ...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由于电源电压不稳,突然下降造成的,后来用稳压电源就稳定多了;
C14电容确实有没有没关系,好像是瞬间产生尖脉冲触发可控硅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上面这个问题,已找到原因,是由于电源电压不稳,突然下降造成的,后来用稳压电源就稳定多了,谢谢!

网友G(2018-11-19):
可控硅实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