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15双路10级音量显示及调节PCB文件及BOM

楼主(2018-07-28):
双路10级音量显示及调节的PCB及物料文件,可以DIY功放、麦克风音量指示以及音量调节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Bill of Material for

Comment    Pattern    Quantity    Components

台湾alpha立式9mm精密    双联电位器    1    RP1
台湾alpha立式9mm精密    单联电位器    1    RP2    Potentiometer
16v/47uf    CAP5X5    2    C1, C2    Polarized Capacitor (Radial)
22uf    C1206    2    C3, C4    Capacitor
ES1D    ES1D二极管 DO-214AC(SMA)    1    D23    Default Diode
LED    3mm二极管    22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Typical INFRARED GaAs LED
2.54 10pin排线座    HDR1X10    2    P1, P2    Header, 10-Pin
LM3915    DIP18    2    U1, U2
2.2k    R1206    4    R1, R2, R9, R11    Semiconductor Resistor
1k    R1206    2    RX, RX    Semiconductor Resistor
390    R1206    2    R3, R4    Semiconductor Resistor
2.7k    R1206    2    R7, R8    Semiconductor Resistor
10k    R1206    12    R5, R6    Semiconductor Resistor

楼主:
打样到板,这版只是在上版基础上调整了开孔位置

网友A(2019-06-25):
Q55555555   为啥我只亮一个灯,或者没有输入也全亮

楼主(2019-11-13):
引用 网友A:
Q55555555   为啥我只亮一个灯,或者没有输入也全亮

问题解决了吗?检查是否焊好,这款在应用来着,板子都没出现类似问题哦

网友B:
很简单  学习了

网友C(2021-08-01):
我来学习下 lm3915应用

网友D(2021-12-20):
LM3915贴片封装吗

网友E(2022-04-28):
LM3915是10灯电平指示灯控制芯片,灵敏度很高。它的特点是其输出电流只和7脚的电流有关,和负载无关,大约是流入7脚电压的10倍来驱动负载,且尽管电源电压和温度不同,电流相对恒定变化。典型电路如下,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