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方波产数数码管值就变了一次
#

楼主(2018-07-28):
各位大大问下我这个是在P3^7用定时器1产生方波信号,然后P3^4是计数器0的下降沿跳变信号,但是单片机上只读到了01就没有继续加了,是不是IO口赋值有什么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char num,num2;
unit cou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IS=P3^4;
sbit led0=P1^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
        延迟函数
**************************/
void delayms(unit ms)
{
uni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15;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TH0=0xff;
TL0=0xff;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S=led0;
           display(num/10,num%1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ser()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num++;

  if(num==100)
  {
    num=0;
  }

}

void ser1()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2++;
  if(num2==10)
{
  led0=~led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错误在哪里呢?您是以计数的方式来改变数码管值,我是翻转一次就中断以此来改变数码管值,不知 ...

主要错误是T1中断中 num2 没有及时清0,num2不断+1直到溢出后重新计数,周期就很长了。
        num2++;
        if(num2==10)
        {
                num2=0;
                led0=~led0;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错误在哪里呢?您是以计数的方式来改变数码管值,我是翻转一次就中断以此来改变数码管值,不知 ...

刚把定时器 50000改成10000就可以连续变化了。。。是两个中断冲突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错误在哪里呢?您是以计数的方式来改变数码管值,我是翻转一次就中断以此来改变数码管值,不知 ...

是不是一直再进入中断所以只加了一次到01?我感觉可能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请问下我的错误在哪里呢?您是以计数的方式来改变数码管值,我是翻转一次就中断以此来改变数码管值,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进入一次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nit num;
uchar num2;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IS=P3^4;
sbit led0=P1^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
        延迟函数
**************************/
void delayms(unit ms)
{
        uni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15;
        TH0=0x00;
        TL0=0x0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 ET0=1;
        ET1=1;
        TR0=1;
        TR1=1;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0=0x00;
  dula=1;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ms(5);

  P0=0x00;
  dula=1;
  du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5);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S=led0;
                display(num/10,num%10);
                num=TH0<<8|TL0;
                if(num>=100)
                {
                        num=0;
                        TH0=0x00;
                        TL0=0x00;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ser()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num++;
        if(num==100)
        {
                num=0;
        }
}*/

void ser1()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2++;
        if(num2==10)
        {
                num2=0;
                led0=~led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