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单片机矩阵按键的问题

楼主:
让高八位为0低八位为1,检测是哪一列被按下时,switch语句前为什么又再次给IO赋值为0x0f

网友A(2020-01-18):
确保之前不是0x0f

网友B:
可以不需要这句了。

网友C:
有助于判断是那个按键被按下

网友D:
建议加上

网友E:
不是高八位,是高四位为0,低四位为1.后面还有语句,再反过来 让高四位为1,低四位为0.这样才能确定是哪行哪列的按键按下。

网友F:
其实也是消抖程序的一部分而已,加不加没多大影响。矩阵键盘建议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进行扫描

网友G:
方便keil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