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与stm32通信

楼主(2018-07-29):
需要52单片机和stm32通信?我自己想采用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与32通信,比较简单,II2C,spi应该也可以。求T2定时器通信代码一份,(自己写的波特率一直不对!)

网友A:
还是你自己写吧,两者的通讯协议要求都一致才行。再看看串口通讯部分的基础定义。

楼主(2018-11-18):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自己写吧,两者的通讯协议要求都一致才行。再看看串口通讯部分的基础定义。

OK,已经成功。

网友B(2019-08-26):
lz 跪求教 现在在做语音识别 模块是51的 想与32的小车连接控制,

网友C:
1.两块单片机串口程序,串口中断各自定义测试
2.在pc用串口助手完成测试
3.两片单片机r-t,t-r完成最终连接测试(不用考虑3.3-5v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