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iic器件(B-LUX-V30B 环境光传感器)

楼主(2018-07-29):
我想用51去驱动一个iic的器件,B-LUX-V30B 环境光传感器,读出传感器里头的数据发到串口上(串口程序没有问题),该传感器有四个寄存器用于储存数据,但是我不管读哪个(只读一个),出来的数据都是255,也就是0xff,如果说是光线太强导致低位的寄存器数据是0xff,那高位应该不会这样啊。想问问大家,这是咋回事。测试环境,正常室内环境,iic的读写数据,开始应答结束的代码抄的郭天祥的书上的。下面附上代码及传感器资料,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include<reg52.h>           //B-LUX-V30B 环境光传感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CL=P2^5;        //时钟线
sbit SDA=P2^6;        //数据线
sbit EN=P2^7;        //使能端,高电平时传感器有效

void delayms(uint xms)        //循环延时Xms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4us()
{
        ;        ;
}

{
        TMOD=0x20;                 //波特率9600,方式1,晶振11.059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send(uchar str[])
{
        uint s=0;
        init_chuankou();
        ES=0;
        while(str[s])
        {
                SBUF=str[s];
                while(!TI);
                TI=0;
                s++;
        }
        ES=1;
}

void i2c_init()   //I2C总线初始化
{
        SCL=1;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
void i2c_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0;
        delay_4us();
}
void i2c_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0;
        SCL=1;
        delay_4us();
        while((SDA==1)&&(i<255))
                i++;
        SCL=0;
        delay_4us();
}
void i2c_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
void i2c_write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_4us();
                SDA=CY;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
        SCL=0;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
uchar i2c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k;
        SCL=0;
        delay_4us();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_4us();
                k=(k<<1)|SDA;
                SCL=0;
                delay_4us();
        }
        delay_4us();

        return k;
}

uchar i2c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94);
        i2c_respons();
        i2c_writebyte(address);
        i2c_respons();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95);
        i2c_respons();
        date=i2c_readbyte();
        i2c_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uchar w[]="000";
        uchar date;
        EN=1;
        i2c_init();
        while(1)
        {
                date=i2c_read(0x03);
                w[0]=date/1000+'0';
                w[1]=date/100%10+'0';
                w[2]=date/10%10+'0';
                w[3]=date%10+'0';
                send(w);
                send("\n");
                delayms(1000);
        }
}

143354602B-LUX-V30B环境光传感器 v1.2.pdf

传感器资料

楼主:
有没有人啊,help me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片选使能端的电平问题,片选使能端必须置高才能操作,和平常的不一样,平常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还有就是,有的IIC是先发低位,有的是先发高位.你应该没有检测ACK吧,如果操作有误,会没有ACK,单片机会卡住,是先地址,再写或读,再数据,还是选写或者读,再地址,再数据呢?你好好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B:
确定一下弱上拉的电平够不够高

网友C(2023-11-15):
这个传感器是目前最大量程的光照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