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ADXL345显示在串口助手上

楼主(2018-07-29):
   求助各位大神!!!怎么让ADXL345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在 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      下面是我 仿编的   程序   串口上不能显示  加速度的变化值
# include "sys.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printf.h"
# include "adxl345.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key.h"

void Delay (u32 i)
{
        while(i--);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double x,y,z;
        double angx,angy,angz;

        delay_init();
        LED_Init();
         KEY_Init();
        printf_init();
        I2C_INIT();
        ADXL345_Init();

        while(1)
        {
                 if(t%10==0)
                {

                         ADX_GetXYZ_Value((short*)&x, (short*)&y,(short*) &z);
                                printf("x:%f \n",x);
                                printf("y: %f \n",y);
                                printf("z: %f\n",z);
                          Delay(6000000);

                        angx=ADXL345_Get_Angle(x,y,z,1);
                        angy=ADXL345_Get_Angle(x,y,z,2);
                        angz=ADXL345_Get_Angle(x,y,z,0);
                        printf("角度x%f\r\n",angx);
                        printf("角度y%f\r\n",angy);
                        printf("角度z%f\r\n",angz);
                        Delay(6000000);
                }
                key=KEY_Scan(0);
                if(key==KEY_UP)
                {
                        LED1=0;
                        ADXL345_AUTO_Adjust((short*)&x, (short*)&y, (short*)&z);
                        LED1=1;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楼主:
有哪位 大神  可以帮下忙嘛~~~ 小弟 非常感激

网友A:
主函数加上;
        TMOD=0X21;              /*T1 MODE 2 timer,T0 MODE 16 timer*/
        PCON=0X80;              /*SMOD=1 如果把这句注释,波特率9600*/
        SCON=0X50;                /*MODE 1 REN=1*/
        TCON=0X01;              /*TR0=1,TR1=1,IT0=1,IT1=1*/
        TH1=0XFd;              /*11.0592M,fd,12m,f3;波特率19200*/
        TL1=0XFd;
        TR1=1;
调用处加上
                        SBUF=0x0a;// /*回车*/把0x0a换成你的变量名;
                        while(TI==0);
                        T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