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PN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实现基极5V控制12V

楼主(2018-07-29):
请问NPN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实现基极5V控制12V?

请从原理上予以解释 个人都用mos来控制

可是对这个三极管为什么不能控制的原理不慎了解

网友A:
我是电子专业毕业的,我来按照我所学的知识来分析一下,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讨论:
1:NPN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实现基极5V控制12V? 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只不过基级电压是5V的话,射级输出电压最大只有5-0.6V左右,这是因为三极管工作要么是(集电极正偏,发射级正偏)饱和,要么是(集电极反偏,发射级正偏)放大。所以发射级的电压不可能比基级高。也就导致了5V不能控制12V输出。
至于说用PNP好还是NPN好,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用,看场合,用PNP主要是因为很多MCU默认输出高电平,如果用NPN上电就会动作了。
2:为什么要用MOS来控制
我平常用MOS的场合不多,但是我知道MOS是电压控制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MOS管输入电阻上M欧,功耗小,然后是没有压降,输入5v输出也是5v,5V控制12V也没问题,只不过要注意VGS开启电压,还有导通电阻。暂时想起这么多,就这样吧

网友B:
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从上述你提的问题来看,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一下。

单片机驱动最好用低电平,高电平驱动问题多多。
都是半外行单片机教材和半外行老师惹的祸,教学生用高电平驱动。

一 是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20μA);
二 是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复位“1”,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
三 是驱动电流流过片内上拉电阻,功耗转变为片内热量,增加单片机发热量;
四 是高电平驱动需用NPN管,LED管接在集电极,此时NPN管处于放大工作状态,自身Uce较大,LED两端有效电压可能不足,引起亮度不足。

正确的方法是单片机低电平驱动,输出“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从上述你提的问题来看,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 ...

赞一个!都是半外行单片机教材和半外行老师惹的祸!以为单片机应用仅仅是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从上述你提的问题来看,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 ...

http://www.51hei.com/bbs/dpj-95696-1.html

可能是我问题表述有问题
我是看了上述的帖子有疑问的

网友D:
问题问错了,只要管子耐压够,NPN单管5v控1万伏都行,因为它只通过C控制地。C上的电压对B无影响。你的问题应该是PNP管控正电,单管不行(请无视加稳压二极管的方法,因为12v行,24v肯定不行),因为E接正12v, B接单片机,不论B是0V还是5V,EB都有电位差,B都有电流,B有电流,C就有输出。所以单片机要多加个NPN的三极管,要二个三极管。

网友A:
我是电子专业的,说说我自己的理解,有不同意见的欢迎讨论

网友E:
绝对可以控制,还是电路没有搭建好,这个网上查一下,很多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前来看看,看大佬门怎么解释。

网友F:
NPN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实现基极5V控制12V? 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只不过基级电压是5V的话,射级输出电压最大只有5-0.6V左右,这是因为三极管工作要么是(集电极正偏,发射级正偏)饱和,要么是(集电极反偏,发射级正偏)放大。所以发射级的电压不可能比基级高。也就导致了5V不能控制12V输出。 至于说用PNP好还是NPN好,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用,看场合,用PNP主要是因为很多MCU默认输出高电平,如果用NPN上电就会动作了。

网友G:
实际是可以控制的,当5v地与12v地共地线时候,npn硅管发射机接地时,基极b经限流电阻接5v降压到基极的偏置电压0.7v左右时,集电极对发射极是导通的,能驱动负载。不过在实际电路中一般不会把两种电压的地线接在一起,正常是通过光耦隔离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NPN三极管为什么不能实现基极5V控制12V? 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只不过基级电压是5V的话,射级输出电压最大只 ...

这是我20多年前的一个应用电路,能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20多年前的一个应用电路,能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您好 我真是看了以前的帖子才出来问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理解是这样的,稳压管的作用是让基极电压升高到5+6.8的电压,好让pnp有效的打开截止 是这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真是看了以前的帖子才出来问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理解是这样的,稳压管的作用是让基极电压升高到5+6 ...

对。使PNP管免于放大工作状态,只工作于截至和饱和状态。

网友H(2019-08-05):
是基级5V,集电极12V吗? NPN加PNP管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H:
NPN加PNP管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问题过于笼统,NPN不是不能用5V控制12V,而是不能用5V直接控制12V高电平输出。而完全可以用5V控制12V低电平输出,很多单片机电平转换都设有NPN型三极管完成。对于NPN三极管控制高电平输出可以搭配PNP构建复合管完成。或者搭配PMOS管。

网友J:
应该可以控制

网友K:
这样的电路设计电阻的使用就更灵活可以粗略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