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驱动 各个版本下载 ch340与pl2303

楼主(2018-07-29):
串口驱动  各个型号的都有 。 适用于烧录的时候检测不到串口时使用, 根据自己所用的型号选择 里面有7  8个 总有一个适用的,如果安装失败的话可以先把自己不能用的串口驱动卸载一下 ,再换新的

网友A(2018-11-15):
usb转串口驱动还是比较全的,我在其它地方找过一些都不能正常驱动。而这里面刚好有个适合。

网友B(2018-12-19):
没有积分怎么下载啊

网友C(2019-03-13):
这个支持xp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