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神,AD17安装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Microsoft .NET Framework错误

楼主:
各位神,AD17安装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Microsoft .NET Framework installation failed with exit code 5100 file for details

网友A(2018-10-16):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22-04-29):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有解决的吗?

网友C:
弄清楚所需.NET Framework版本,然后去M$官网去下载安装。

网友D:
这是软件与系统版本问题,要么换系统要么安装相关补丁,可以自行从它乌官网或网上下载相应补丁,也可以借助 360 解决

网友C:
查到了,NDP461-KB3102436-x86-x64这是.NET Framework 4.6.1,去M$官网去下载安装即可。

网友E:
直接到Microsoft .NET Framewor 管网直载安装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