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找相关的工作了?

楼主(2018-07-29):
本人学单片机都有半年多了,学了51和stm32,目前别人的代码基本都能看的懂,自己也能写一些简单一点的代码,但是,一些基本的通讯方式,如IIC这种通讯协议的代码也不能完完全全自己写出来,要去查相关资料才行,请问大家有没必要弄到自己不用看任何资料都能写出来的程度?如果要做一个项目,通过查资料、通过参考别人的代码也能够做出来的,但是如果要自己看datasheet然后自己写出来的话就很吃力了。现在感觉该学的都学了,剩下的就是操作某个芯片的事情了,其实又感觉自己还什么都不懂,感觉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学了,请问各位前辈,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做?可以去找工作了吗?
还有就是仿真很重要吗?我就觉得没什么用,所以我都很少用,基本不会用,我觉得很多元件都找不到的,所以我都直接用硬件做的实验。

网友A:
我和你处境类似,也学了51单片机和stm32,个人感觉学得不错,而且也用过15和msp430单片机,也是面临找工作,不过我不太着急,我觉得入行不是找到工作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是你在往前走,这个假期是最棒的了,因为我觉得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对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也能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也知道自己大致该往什么方向走,当然最最关键的是,你可以理解为除了找工作,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耿耿于怀的了,你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给自己充充电,补补短板(比如我在写几个程序,学习嵌入式Linux编程以及看电路图),之后找工作也会轻松一些,在找工作之前你一直没有松懈,而且有方向,即使工作了也不会当撞钟和尚,我现在对于工作担忧的只有两条:1、因为能力不足不能进入一个比较好,可以让自己为之奋斗几年的公司 2、工作中忙忙碌碌,让自己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技能提升和未来发展等等)

网友A:
你说可以去找工作了吗,这是表示你即将找工作还是什么?你能看懂程序就说明C语言应该是合格的,但是说实话,如果只是能看懂的话,我个人觉得C语言应该还存在欠缺,而找工作时有种情况就是让你拿C语言编个程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编程习惯,变量,常量,函数的定义规不规范等等,而且最好可以通过你的定义可以知道变量或函数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而且最好能边编程边将自己的思路说出来(一定要清晰),因为临时发挥写个程序假设说有30%的可能是最终不能实现功能的,有60%的可能是一次性不能实现的(难道要人家干等你十几分钟,最后,你就已经解释:抱歉,我没做出来)学过C语言课程的话应该知道C语言可以做很多事吧,再巩固一下,什么递归,排序,遍历等等,红黑树和图完全不用看,还有就是你可以网上搜一下比如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笔试题,背一背,练一练,考一考,还有就是网上搜一下什么面试时的正确回答,完美回答之类,面试技巧等等,这都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公司里没有规范的话...说明不是什么好公司,如果你不是马上实习的话,有必要学习UCOS操作系统,如果学得比较窄的话,就是进程调度,任务通信,还有软件定时器,回调函数,学得宽一些的话有文件管理,GUI,网络管理,可能觉得比较简单,但会用之后还不够,你还需要移植,会裁剪,否则就不实用(这就需要各种了解了,任务是怎么调度的,怎么管理的(任务控制块),怎么查找最高优先级的,系统怎么初始化的,怎么启动的),如果有时间还可以比较浅地学学UCOSIII,对比之后你才对现已经学习的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最好学一下Linux,我学长工作之后说需要学操作系统,而我的认识就是需要学嵌入式Linux,然后你就需要接触Cortex-A,(你知道STM32是Cortex-M系列吧,现在Cortex-M现在最高是M7还是M9来着,而Cortex-A系列已经有了A9,A15,A17,A53,A72,A73等等)学习了Cortex-A系列,你之后就可以学习Android系统和编程,还有Linux和Ubuntu系统和应用编程,工业上用的比较多的QT等等

楼主:
求前辈们支招

网友B:
可以,一定可以找到工作,我帮一个实习的大学生写过毕业设计代码,你去请教他,让他会帮你,他有找工作的经验,他入职的时候不会编程.现在已经会编程,才几天时间.1041596749,QQ加不上找我.我叫他加你.

网友B:
仿真真的很重要,必须学会,我以前也不重视单片机的软件仿真,走过很多的弯路,一个单片机程序写不通,要写几十次,上百次. 现在很重视,你要学会纯软件仿真,不是在PROTUS里面仿真,只能看到IO口,要学会看内存,变量的值,找问题会事半功倍的,C51我现已经不需要纯软仿真了,一次能写通.STM32必须要这样,不然工程大了,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C:
可以尝试着去找下。工作中多做项目多实战。

网友D:
找工作是可以的,先做个研发的助理工做下,软件方面的

网友E:
可以找工作了啊,我没你会的多都已经在工作了

网友F:
在学会linux 就可以了,单片机太小儿科了

网友G:
边工作边学习边进步。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们的指教,我已经工作了5年了的,因专业不是电子方面的,前两年才转到电子类工作,一路学习电子知识,到现在学了单片机,打算再学半年单片机,巩固一下自主编程的能力,像3楼前辈提到的UCOS操作系统、Linux等更高级的暂时不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学会linux 就可以了,单片机太小儿科了

看看我的主题,就是关于单片机的.回答我的问题,我奖一百黑币你.
http://www.51hei.com/bbs/dpj-128955-1.html

网友H:
边工作边学习

网友I:
同问,会单片机(仅51),毕业找工作的话会更容易一些么?

网友J:
建议先自己试着做点小项目,就使用开发板,自己给自己提一个需求,然后完成,这样才可以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