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不同个数的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7-29):
利用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不同个数的数据,例如:既能接收8个十六进制数又能接收13个十六进制数或6个十六进制数。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A:
只需在执行串口接收循环次数上设置不同的个数。

网友B:
只要在数据串的末尾加入特定字符就可以用来判断接收结束。

网友C:
记住:串口接收的数据可不管你是什么数据,它只认一个标准的字节。剩下的事,需要你自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数据串的末尾加入特定字符就可以用来判断接收结束。

命令是生成的不能随意加结束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在执行串口接收循环次数上设置不同的个数。

我每次接受数据的个数是不固定的,没法设置个数

网友D:
可以在在串口接收后存入缓冲区之后再从缓冲区中取 这样用的时候就等于可以接收不同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命令是生成的不能随意加结束字符

命令是什么生成的?总有程序吧?!在这个程序里,加结束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每次接受数据的个数是不固定的,没法设置个数

串口接收子函数设一个形式参数,即接收数据个数。调用时赋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命令是什么生成的?总有程序吧?!在这个程序里,加结束符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加引导符、加结束符。请教!有这方面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