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无法实现动态显示

楼主:
我是一名51单片的出学者,我想实现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我模仿了教学视频写了以下代码,可是为什么只可以在第一个数码管亮呢?求大神指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P2^2;
sbit W=P2^3;
sbit 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uint a)//延时函数
{

网友A(2018-07-30):
给你数码管的动态显示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B: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在循环的地方出问题了,左移或者右移程序出错。

网友C:
51单片机的数码管一次只能亮一个,假设A=0,W=0,C=1;第一个数码管亮,之后要再设A=0,W=1,C=0,第二个数码管亮,如果没改变的话就会只亮一个,我看不到下面的程序,只能推断一下,显示一个后要消影一下。delay较短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定义有些问题

网友E:
程序不完整,没办法看出程序错误在哪

网友F:
main函数呢

网友G:
我的回贴在下面,是关于动态显示的方法与技巧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474-1.html

网友H: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G:
把他的代码复制一下,然后看我在8楼的修改方法.对着改.把重复的地方删了就行拉.人家都这样学习的,
别直接捡现成的,对你的学习没帮助.先学会改程序

网友I:
介绍你几个动态显示参考案例,自己去对照研究。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实例63 8155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