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REN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8-07-29):
REN=1;SM0=0;  (1)
SM0=1;

SM0=0;
SM0=1;   (2)
REN=1;
关于这两个问题由于单片机上电时SCON自动置0,此时为同步寄存器方式,当(1)中REN=1时,单片机直接由RXD脚接收数据,而不管与其相连的系统是否发送数据,而单片机寄存器已经收到了数据(?不是很懂,上电时会自动发送数据吗?),这个时候进入中断,然后是(2)中先配置好方式再使REN=1,就不会提前进入中断(?为什么),请大佬告知下,这两个疑问

网友A:
看相关章节中的异步通讯逻辑图,一看就明白。

网友B:
看看我的回贴,在三楼对有帮助.实际能用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531233

楼主:
我的疑问是SM0=1; SM1=0; REN=1;这样先设置了串口方式,不也是一样满足接受的条件REN=1,RI=0;
配置完了一样还是提前进入中断函数,想要大佬讲下为什么配置了串口方式1,2,3就能够不提前进入中断函数。是单片机内部的设定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