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直接驱动OV7670的源程序

楼主(2018-07-29):
OV7670 IO 直接驱动 Keil C 代码

/*******************************************************************************
*  Copyright (C)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
* 软件作者:        骑飞家族
* 版权所有: 骑飞电子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ili9320.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define PIX_LONG     ((u32)0x12c00)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mo_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long TimerCn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7670 = 0;
        u16 value,val,val1,val2;

        Demo_Init();
    ili9320_Initializtion();
    ili9320_Clear(0xffff);
    delay_ms(100);
        ili9320_SetCursor(0,0);
    LCD_WriteReg(0x0050, 0);
    LCD_WriteReg(0x0052, 0);
    LCD_WriteReg(0x0051, 239);
    LCD_WriteReg(0x0053, 319);
    LCD_WriteRAM_Prepare(); // 开显存
        //delay_ms(10);

        while(1!=OV7670_init());
    while(1)
    {
        TimerCnt = 0;
        temp7670 = 0;
        CLK_init_ON(); // OV7670 XCLK 开
        while(value & 0x0800)    value = GPIOC->IDR;   // Vsync=H
        while((~value) & 0x0800) value = GPIOC->IDR;   // Vhync=L

        CLK_init_OFF(); //OV7670 XCLK 关
                while(TimerCnt < 76800)
        {
                        XCLK_L;            //  GPIOA->BRR =   GPIO_Pin_8;                                        为0或1
            XCLK_H;                   // GPIOA->BSRR =  GPIO_Pin_8;   端口复位寄存器   为0
                        value = GPIOC->IDR;
                        temp7670 ++;

                        if(value & 0x0100) // HREF = H ||(LCD_PCLK_STATE)
            {
                                   //value = GPIOC->IDR;
                                   //display[TimerCnt]=value;

                           if((temp7670 == 1))// 高字节||(value & 0x0200) ||(LCD_PCLK_STATE)
                {
                          val1=value& 0x00ff;

                }
                else // 低字节         if((temp7670 != 1)||(LCD_PCLK_STATE))
                {
                           val2= value<<8  ;          //
                                        val =ili9320_BGR2RGB(val1 |val2);
                    temp7670 = 0;
                    LCD_WriteRAM(val); //TFT GRAM 数据
                    TimerCnt ++;
                }
            }

                }
  }
}

/*******************************************************************************
* Function Name  : Demo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mo_Init(void)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6);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
     /* ADCCLK = PCLK2/8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 If HSE is not detected at program startup */
  if(HSEStartUpStatus == ERROR)
  {
    /* Generate NMI exception */
    NVIC_SetSystemHandlerPendingBit(SystemHandler_NMI);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
#endif

Stm32 IO口直接驱动OV7670

网友A(2018-12-21):
为什么下载了文件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