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的大神们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5v控制12v电路

楼主:
模电的大神们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5v控制12v电路
看了几天三极管原理 还是不甚了解为什么5v可以控制5v电压开断
而5v却不能用三极管去控制12v电路开断
请从原理帮助说明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2018-07-29):
补充一下 具体想问的是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 一个就不可以

网友B: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控制12V。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上述电路,单片机电源还是5V,接PNP射极的电源是12V。PNP管饱和导通时,Uce趋近于0,控制电路最大承受电压为12V.

要是用一个三极管, 理论上三极管都是导通的:三极管的射极是12V,而基极最高只能达到5V,所以无论如何都会导通。(三极管的截止条件是:基极点位约为 低于 12V-0.65V )

解决的方法是在三极管串一个6.8V的稳压管,当单片机I/O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具体电路如下

网友D:
谁说一个不可以?看你需要的驱动能力。要求不高时,基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5V电源部分输出端,C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到12v电源端,C极同时作为输出端,就是一个反相的5V系统控制12V(还可以是其他电压)电源的接口电路。如果需要同相控制,就需要加入一个三极管;或是需要大功率驱动能力,在电路结构和元件选择上也需要调整。可以确定的是,三极管,甚至不管N管还是P管,都可以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E:
因为当按下开关时Q1饱合导通,B和E之间的电压0.5V,C和E之间的电压0.1伏,这样,Q2的基极电流就有地方去了.不按开关时,Q1的基极无电压,三极管关断了,Q2的基极电流没地方去,当然没输出了.如果直接去掉Q1,接到R2下端,不接开关,无输出,按下开关,12V-5V,7V电阻限流了,Q2 的基极电流太小,不能饱合导通输出就不会是12V了,会小于12V.

网友E:
改变R2的大小,让基极电流足以让Q2饱合导通.EC之间的压降小0.2V就可以了.

网友F:
Q2 BE间加一个偏置电阻,不画图了,按你原图分析,S1闭合前后,也就是Q1导通和截止状态下,Q2,B极电压无变化,所以无法控制。加入偏置电阻后,在Q1导通后,Q2 BE有压差,就能够控制了。第二个问题,用5V控制Q2基极,射极12V,VEC>0.7,三极管已经导通了,所以无法控制,应该比较通俗了,不明白看模电三极管工作原理。

网友G: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是最正确的!同理,R1后管子的BE间最好也加一个电阻,别让Q1B极浮悬!浮悬会极不稳定,管子本身泄漏电流,空间乱七八糟的信号,都是干扰源。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上述电路,单片机电源还是5V,接PNP射极的电源是12V。PNP管饱和导通时,Uce趋近于0,控制电路最 ...

这个电路很熟悉。

网友I:
可以直接控制,用开关替换掉NPN三极管就好了,就是在NPN三极管的E和C之间放一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因为当按下开关时Q1饱合导通,B和E之间的电压0.5V,C和E之间的电压0.1伏,这样,Q2的基极电流就有地方去了.不按 ...

请问7v电阻限流了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限流了呢 请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上述电路,单片机电源还是5V,接PNP射极的电源是12V。PNP管饱和导通时,Uce趋近于0,控制电路最 ...

之前就是看这个稳压管的图纸不明白所以然,加稳压管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将基极电压升高到5+6.8的电压,让三级管截止?

如果用NPN型三极管 基极接5v,集电极接12v,这样会一直导通不能截止么?

网友J(2020-11-09):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理解上述电路,单片机电源还是5V,接PNP射极的电源是12V。PNP管饱和导通时,Uce趋近于0,控制电路最 ...

实验证明当负载功率较小时电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