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按键测试KEY函数

楼主(2018-07-29):
MSP430单片机KEY函数

/********************************************************************
//DM430-L型最小系统板4位独立按键测试程序,采用查询模式
//按不同的按键,显示不同的LED灯,具体请看程序
//调试环境:EW430 V5.30
//时间:2014.03.01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uchar key;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1SEL = 0x00;                   //P1普通IO功能
  P1DIR = 0xF0;                   //P10~P13输入模式,外部电路已接上拉电阻
  P6SEL = 0x00;                   //P6口普通IO功能
  P6DIR = 0xFF;                   //P6口输出模式
}

//**********************************************************************
//        键盘扫描子程序,采用逐键扫描的方式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key_check;
  uchar key_checkin;
  key_checkin=KeyPort;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key_checkin&= 0x0F;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key_checkin!=0x0F)                    //IO口值发生变化则表示有键按下
    {
      delay_ms(20);                          //键盘消抖,延时20MS
      key_checkin=KeyPort;
      if(key_checkin!=0x1F)
        {
          key_check=KeyPort;
          switch (key_check & 0x0F)
            {
              case 0x0E:key=1;break;
              case 0x0D:key=2;break;
              case 0x0B:key=3;break;
              case 0x07:key=4;break;
            }

        }

   }
  else
   {
     key=0xFF;
   }
  return key;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while(1)
    {
      Key_Scan();                       //键盘扫描,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if(key!=0xff)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显示该按键键值1~4
        {
          {
            switch(key)
              {
                case 1: LED8 = 0xFC;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1,亮2个LED灯
                case 2: LED8 = 0xF3;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2,亮2个LED灯
                case 3: LED8 = 0xC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3,亮2个LED灯
                case 4: LED8 = 0x3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4,亮2个LED灯
              }

          }

       }
     else
      {
        //LED=key;                      //没有按键的时候显示上次的键值
      }
    }

}

网友A(2018-10-13):
没有见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