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二维码识别源码程序(含详细注释),二维码硬解码,非常详细

楼主(2018-07-29):
本设计基于STM32F429单片机配合OV5642 摄像头实现二维码识别的KEIL 程序,现上传分享给大家。非常有工程参考价值。

/**
  * @file    main.c
  * @author  WB R&D Team - openmcu666
  * @version V0.1
  * @date    2016.08.24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429i_lcd.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ov5642.h"
#include "mt9d111.h"
#include "CamConfig.h"
#include "sccb_bus.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QR_Decoder.h"

//only for OV5642

/*****************************************************************************
**   Main Function  main()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er;
        char  qr_type_len=0;
  short qr_data_len=0;
  char qr_type_buf[10];
  char qr_data_buf[512];
  int addr=0;
  int i=0,j=0;
  char qr_num=0;

        USART1_Init();
        //LED_Init();
  Key_Init();
        BEEP_Init();
        printf("\r\n");
        printf("Hello Welcome.\r\n");
        printf("Thank You For Choosing Our Products.\r\n");
        printf("Thank You Very Much.\r\n");
        printf("This Example Camera.\r\n");
        printf("\r\n");
        printf("DCMI Initialization...\r\n");
        LCD_Init();
        LCD_LayerInit();
  LTDC_Cmd(ENABLE);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LCD_SetTransparency(0xFF);
        LCD_Clear(BLACK);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使用前景层
  LCD_SetTransparency(0xFF);          //设置透明度
  LCD_Clear_ARGB8888(0x40000000);

  LCD_SetTextColor_ARGB8888(0xFFFFFFFF);
  LCD_DrawFullRect_ARGB8888(Frame_Width,Frame_Width);                              //绘制透明框

  LCD_DrawBox_ARGB8888(Frame_Width,Frame_Line_Length,Frame_Line_Size,0xD05CBDE7);  //绘制扫描框

        printf("Ok,Let's Go...\r\n");

        temper = ov7670_check();         //Camera是否为OV7670

        if (temper == 0x7673)
        {
                printf("Cam ID : [0x%02x]\r\n",temper);
                if (ov7670_init())
                {
                        printf("Init OV7670 reg Fail...\r\n");
                  while (1)
                  {

                  }
                }
                else
                {
                        printf("Init OV7670 reg OK...\r\n");
                        printf("Show Camer Data...\r\n");

                }

        }
        else
        {
    temper=ov2640_check();

                if(temper==0x2642)                        //OV2640
                {
                        if (ov2640_init())
                  {
                        printf("Init OV2640 reg Fail...\r\n");
                        while (1)
                        {}
                  }
                  else
                 {
                        printf("Cam ID : [0x%02x]\r\n",temper);
                        printf("Init OV2640 reg OK...\r\n");
                        printf("Show Camer Data...\r\n");

                 }

         }
                else                                        //ov5642 or mt9d111
    {
                        temper=ov5642_check();
                        printf("Cam ID : [0x%02x]\r\n",temper);
                  if (temper==0x5642)//mt9d111_init
                  {
                          ov5642_init();
                          printf("Init ov5642 reg OK...\r\n");
                          printf("Show Camer Data...\r\n");
                  }
                 else
                 {
                          printf("Init ov5642 reg Fail...\r\n");
                                while (1){}
                 }
    }
        }
//        if(RTC_Config())                                                           //初始化RTC
//        {
//          printf("\r\nLSE start failed\r\n");
//        }
//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                //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用于统计帧率
  systick_delay_ms(100);
        ov5642_auto_focus();
        cam_start();

        while (1)
  {
    qr_num = QR_decoder();
                 if(qr_num)
      {
         GPIO_SetBits(BEEP_GPIO_PORT,BEEP_GPIO_PIN);
                                 systick_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BEEP_GPIO_PORT,BEEP_GPIO_PIN);
         //解码的数据是按照识别条码的个数封装好的二维数组,这些数据需要
         //根据识别条码的个数,按组解包并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串口终端
         for(i=0;i < qr_num;i++)
         {
           qr_type_len = decoded_buf[i][addr++];//获取解码类型长度

            for(j=0;j < qr_type_len;j++)
                 qr_type_buf[j]=decoded_buf[i][addr++];//解码类型

             qr_data_len  = decoded_buf[i][addr++]<<8; //解码数据的高8位
             qr_data_len |= decoded_buf[i][addr++];    //解码数据的低8位

             for(j=0;j < qr_data_len;j++)
                 qr_data_buf[j]=decoded_buf[i][addr++];//获取解码数据

             USART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qr_type_buf, qr_type_len);//串口发送解码类型
             USART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 1);
             USART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qr_data_buf, qr_data_len);//串口发送解码数据
             USART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r\n", 2);
             addr =0;
          }

       }
  }
}

基于stm32的二维码解码识别源码

网友A:
请问一下识别二维码是识别出啥啊,还有F103能做不

网友B:
最近在学习这个

网友C(2018-09-02):
有意思的程序

网友D:
实用!正在找这资料。

网友E(2018-10-16):
为啥我打不开

网友F(2018-12-11):
这个不错,正在找这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19-04-20):
F103,ov7725可以用吗

网友H(2019-05-20):
看能不能移植到其他单片机系统中去

网友I(2019-07-01):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识别二维码是识别出啥啊,还有F103能做不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J(2019-11-01):
qrcode是库形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G:
F103,ov7725可以用吗

F103带不动摄像头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识别二维码是识别出啥啊,还有F103能做不

F103带不动摄像头

网友L:
有原理图吗

网友M(2019-12-15):
非常棒,非常感谢!

网友N(2020-02-27):
看看库的使用

网友O:
你好,请问可以麻烦再详细解析一下吗?

网友P(2020-05-15):
编译都过不去,缺少文件啊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 研究一下

网友R(2020-11-16):
stm32f407+ov2640能否借鉴移植,调用解码库,谢谢

网友S(2023-09-21):
感谢分享,最近研究这个,准备用是他们2f407,谢谢!

网友T(2024-10-21):
最近正在看这个,请问楼主用的的decode库是哪个库?是zba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