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单片机程序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菜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7-29):
我今天刚接触51单片机,想试试烧程序进去
结果那个界面一直这样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断电在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有这几种情况,可能是单片机掉电不够,关了电源开关,你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电源脚,如果大于3V,肯定不行,下载不了.因为那个串口下载线和单片机相连,会让你关不断单片机的电源,我遇到这种情况,用传统的232接口下载,也是USB取电.还有是你的TXD和RXD弄反了,交换一下试试.在下载之前,下载软件的检测芯片功能,先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芯片的型号,看是不是和你下载的的芯片型号一致.

网友C:
目标板应处于停电状态,然而立即给电,就会接着下载。如果你设置了某些脚必须低电平,则还得把对应脚接到低电平(或按键按一下)。供参考。

网友D:
看来是你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对,实验板上的单片机多数是STC89C52RC,可以选择型号:STC89C52RC/LE52RC 。

网友E:
目标机需要在此时重新上电。
当CPU冷起动时,会执行监控程序,烧写动作是需要监控程序来完成的。
如果监控程序未测试到端口有控制命令,就会转向用户程序。一量转向用户程序后。就不再执行你的控制命令了。
所以:当你下达烧写命令后,需要目标机冷起动一下。
注:不是所有的CPU都是这样的!但STC是这样的架构。

网友F:
1、有可能是串口的问题。2、有可能是焊接的板子有问题。3、有可能是单片机型号没选对

网友G:
开关开发板电源一次

网友H:
重新上电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断电 复位一下
也可能是com口有问题

网友J:
重新上电,如果还不行的话重新启动软件,再次尝试

网友K(2020-03-18):
建议查看这个链接:www点tjunk点club/?p=97。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单片机不容易烧坏。
解决方法:用杜邦线把 P1.0 口和 P1.1 口接GND,即接地。之后下载程序。
原因:单片机锁了,所以下载不进程序了。

其他情况:
1.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4.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是否选错了com口 (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
5.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 ;
6.注意是否有短路(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不要被短路) ;
7.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新版本不用设置,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
8.如果使用的是CH340/CH341或者PL2302,检测RXD/TXD是否连接反了。
9.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

有时候,还真的可能是单片机烧了,毕竟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L: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都是把单片机从底座上拿下来,再放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