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写STC单片机程序出现时钟频率不稳定,波动很厉害

楼主(2018-07-29):
我烧写的芯片是STC12C2052单片机
不知道为什么,我烧写程序的时候,烧写成功了。但显示的时钟频率每次都不一样的。当时钟频率高于5.5M的时候板子就出问题。蜂鸣器声音很刺耳。请问有哪位大神科技指点一下。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624"]
当前的波特率: 288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375"]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1.108"]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78"]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
  . 当前的时钟频率: 7.661MHz
  . 低压复位门槛电压 : 3.7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12C2052
  固件版本号: 6.6.4D

操作成功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结构,不好判断你的为什么响,你的程序电路图贴上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B:
STC12C2052是1T单片机,如果你的蜂鸣器程序是按12T单片机写的,频率当然会高N倍。

网友C:
问题未描述的准确

网友D:
重点看硬件的干扰。地线噪音大就会传输不稳定。

网友E:
虽然STC单片机内置时钟,但我也喜欢外接晶振,内置的RC振荡器据说精度较低(我未实际测试过)。外接晶振的频率比较稳定,我使用以来暂时未出现过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