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们玩51单片机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7-29):
分享下你们玩51单片机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发这篇文章主要希望大家相互促进相互学习,谈谈自己犯过什么错误,怎么解决,帮助后人避免错误,这样使大家都能更好的掌握51,每个人犯一个错,集合到一起,我们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的。。。我说下我自己       第一次使用ad时,忘记保存,就导致这么也不能生成PCB。一个小小的错误。导致不能完成后边的工作。。。       希望大家积极谈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网友A:
老师说加串口,我一脸懵

网友B:
要注意P1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否则不然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个坑!

网友C:
教程里一出现函数,脑子就短路了,至少在一天时间内什么都学不进去了

网友D:
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变差了。使用,看见程序就头大了。什么都难学进去了。

网友E:
非常有用

网友F:
我感觉自己学51单片机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提不起兴趣吧

网友G:
当初用DS18B20的时候,从STC89C52移植到STC15系列,没有换延时函数。可是自己就是没想到这一层,去某学习群里问说自己的程序为什么开发板上可以用,自己焊的板子上就用不了了呢?有人说延时有没有问题我还一口咬定不会出错。
后来一个人问,你开发板上用的是啥芯片啊?
--STC59C52
--那你焊的板子上用的啥芯片啊?
--STC15F104W
--哦。。

然后群里短暂的沉默,我:“???”

接着被一堆人嘲笑。我跟你讲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通信延时的问题。

——因为两个单片机的速度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晶振,也要换延时函数。

网友H:
老是烧板子

网友I:
烧入例程之后忘记按开关.... 我等了半天没反应....

网友J:
有一次把芯片拆下来下载,装的时候装反了

网友J:
有一次把芯片拆下来下载,装的时候装反了           还一度以为把毫秒级延时里的i和j 总共除以1000就是微秒级延时了

网友K:
第一次不懂sfr什么意思

网友L:
51单片机刚使用时,AD采集的数据不正确,折腾好长时间才解决,原来是买的单片机开发板使用时烧坏了一个I/O口。

网友M:
心血来潮在网上买了一个STC15W4K56S4的核心板,回来下载点灯的程序,程序按照STC89C52的那种格式写的,在平常用的那种单片机上正常,但换核心板结果就是不好使。逻辑?符号?没问题呀!
后来郁闷之极翻芯片手册,把各个IO的模式寄存器手动初始化了一遍......

原来,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单片机IO上电后要手动配置成准双向口才可以,否则默认应该是高阻态。
配置方法: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2M0=0X00;P2M1=0X00;
...
以此类推

网友N:
在洞洞板子上焊接最好先做个元器件布局及线路规划,之前我做的时候仿真通过就直接焊板子,最后调来调去虽然完成了,但板子焊得丑死见不得人,想重新焊一块既费材料自己也懒得重做。

网友O:
当时买的郭天祥的板子 跟着学的 点灯的时候还挺顺利   按键的时候总是不行 后来发现延时函数的问题

网友P:
adc转换搞了好久原理也不太懂    串口通信  也是  只会基础的东西 多机通信啥的  懵逼   时钟周期机器周期当初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Q:
想学单片机很多年了,看汇编那是天书,那个C语言也要遇到什么堆栈,里面还有汇编。终于BASCON出来了,和BASIC语言一样好学,问题是例程太少,资料也少。

网友R:
我是刚来,学ardunio串门过来的。。。。资料是我最缺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P1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否则不然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个坑!

是P0口作为输出要加上拉电阻吧

网友T:
stm32不会写时序,比51要难

网友U:
STC89C52RC外接蓝牙做蓝牙小车,串口通讯写了很久都没有搞懂。一位老哥给我指点迷津,让我把串口收到的数据送给P0口,通过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情况反推出串口收到我手机发送的二进制的数据,然后通过二进制数据反馈出这些数据。其次就是近期使用12864的时候将数据给了P3口,正好数码管也没有使用,同样是将测数据的道理,只不过此时的数码管不能够管脚复用。

网友V:
I/O端口高低位容易弄反,导致数码管、LCD1602、12864等显示乱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心血来潮在网上买了一个STC15W4K56S4的核心板,回来下载点灯的程序,程序按照STC89C52的那种格式写的,在平 ...

你这么抄袭回答,家里人知道吗

网友W:
不知道怎么从ad转到cad,,,,,,,,

网友X:
很多问题,好多到现在都没解决,就像保存错了位置,怎么都不能封装,难受

网友Y:
1、在中断这一层理解不太明白,多次试验之后才搞清楚定时器中断是怎么回事,特别是装载值和重装载值的关系;

网友Z:
现在还处于入门阶段,就说说最近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吧

网友Z:
emmm,刚才没写完就发了?
我现在刚入门,说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吧,想在12864上面放图,图太大了不够放,于是研究了一下图像,把有内容的地方表示出来,空白的地方用数组写入0,,,,然后就够了

网友AA:
变量越界,计数到1000,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变量,捣鼓到半夜才找到问题;还有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想给单片机扩展一下IO口,就拿8片74HC595在洞洞板上焊了个6IO扩展32输出的东西,后来发现根本用不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变量越界,计数到1000,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变量,捣鼓到半夜才找到问题;还有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想给单 ...

哈哈哈,我之前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最多只焊了两个595用来驱8个数码管。

网友AB:
晶振没选对

网友AC:
搞不懂接口

网友AD:
主要还是程序的逻辑问题,对于硬件来说,在初学阶段,都是拿现成的来学,明白起硬件组成原理即可,主要还是软件编程问题比较多,比如每条语句都对,但是就是不会出现理想的结果等等。等程序都没问题了,熟练了之后,在回头研究硬件电路的设计。

网友AE:
刚使用时,AD采集的数据不正确,折腾好长时间才解决,原来是买的单片机开发板使用时烧坏了一个I/O口。

网友AF:
函数比较难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加串口,我一脸懵

串口?转232串口?

网友AH:
我认为初学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并且这种知识不容易忘,所以在遇到问题不要放弃,当找出了问题,你会感到很高兴。我在用1206显示温湿度的时候,自己焊的板子用杜邦线连接怎么连接都不显示,用开发板直接插得就能显示,结果查了两天,才发现正负极要用一个滑动变阻器连接起来。。。。。。。。。。。。。。。。。。。。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51.h中的代码删了。。。。。然后你们懂的
42# ID:385318 只看他

网友:
51还有新系列,建工程的时候要小心
43# ID:386381 只看他

网友:
刚开始感觉比较新鲜后面越来越难差点放弃了还好坚持了下来
44# ID:347763 只看他

网友:
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变差了。使用,看见程序就头大了。同感。
45# ID:296794 只看他

网友:
学习中断的时候太麻烦了,两个定时器也把人搞得头大
46# ID:137736 只看他

网友:
同一个测试程序,STC运行正常,写入89s51胡乱运行。发现STC的EA不接电源正极可以。89s51不行。其实看手册就要求EA接正。
47# ID:137736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P1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否则不然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个坑!

遇到过,不过很快发现了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