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XXX_IRQn未定义错误的解决

楼主(2018-07-30):
由于本人玩过STM32F103C8T6到STM32F103ZET6之间的各种芯片。平常只是套用自己的模板。不想却出现了问题:Error 20:"TIM4_IRQn"未定义,自己查看了下头文件,定时器4中断确实从C8到ZE系列都有。于是向网上求助,众说纷纭但没几个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己归纳了两种解决方案:
1、懒人解决方案,既然TIM4_IRQn不能用,那就直接用它的中断序号代替,比如查头文件可知,TIM4_IRQn = 30,那么在配置定时器4中断优先级时直接“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30;
2、点击魔法棒,找到C/C++选项,修改Preprocessor...中的Diefine中的单片机内存:根据自己的芯片选择
其实更常用的是STM32F103:
STM32F10X_LD 对应于 LowDensity ,即小容量的STM32F103、101
STM32F10X_MD 对应于 MediumDensity ,即中等容量的STM32F103、101
STM32F10X_HD 对应于 HighDensity ,即大容量的STM32F103、101
常用的做法是在 stm32f10x.h头文件里,定义上面的1个芯片。

修改后,未定义的错误就不出现了。

网友A(2020-04-25):
很有用!感谢